ACER 5542G 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6-07-06):
客户反应说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电流跑到1。4A不动了。一看AMD的机子。心里又是北桥问题了。马上拆机,有风枪吹了几下,开机电流还是一样1。4A不动。心想是不是没有加焊好,再调到200度,吹了十几秒,心想应该可以了吧。结果还是一样。在论坛上执搜了点资料,有高手说换了CMOS电池好的,那就试试看看了。换了个新电池上上去。电流就哗啦啦上去了。论坛还是有很多高手的啊,高手在人间啊。哈哈。

网友:
类似通病 发帖最好加个权限 ……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加分

网友:
通病多发点  弯路少走点

网友:
AMD的通病

网友:
LZ有没有测量一下原来CMOS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客服看到估计会说你换个电池坑他几百,还是要设置权限才行,

网友:
amd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一个电子赚个几百,城市人真会玩

网友:
AMD的RTC不影响上电,但会别的问题

网友:
首先测电池电压就不会走怨路了

网友A:
amd的板子CMOS没电会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
AMD都有这种情况,遇到不跑的一般都先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板子CMOS没电会引起各种故障

一直没搞懂原理,它这是小电池没电而与,如果接上适配器或者电池还是有电应该可以正常运行;如果RTC电路出问题还情有可原!

网友:
我有次是刷BIOS解决的,楼主办法更省劲

网友:
这台机子我是修的最多的 开机掉电通病 刷bios 不要刷论坛里原机备份的 下载从官网下载的bios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这样 电池没电就是不亮机。

网友:
学习了,AMD的就是喜欢这样

网友:
楼主是要加权限,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人家电脑有问题了,网上一搜就搜到这通病了,也依葫芦画瓢的换个电池就好了,我们到哪里找机器修去??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不少 赚钱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