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0-D2500 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6-07-06):
A400-D2500  外显内不显,客户拿来说花屏,实测黑屏,非花屏,好吧,几年经验了,搞显卡,拆之,哦,集成在CPU里面,不敢乱搞,不然报废,测屏接口脚,123脚3.3V  OK   678脚19V OK    10脚1.99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11脚3.3V又OK,看来又要倒回去搞显卡,大家说我应该试一试吗?  会报废吗?

网友:
搞个毛,加焊没用,还是外接显示正常,开机的时候闪了一下,还是黑屏

网友:
屏线量一量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先

网友:
换个屏显试试看

网友:
黑屏应该是屏的背光问题吧

网友:
一种换屏就会好的感觉,换屏幕试试

网友:
查背光部分

网友:
主板屏供电正常吗,屏确定没有坏吗

网友:
10脚正常应该3.3  拉个过去看看

网友:
查10脚信号来源

网友:
10脚电压好像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