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R7T手机充电部份图解分析,CA间飞线可修复

楼主(2016-07-06):
R7T手机充电部份图解分析,CA间飞线可以修复

网友:
最喜欢这样的帖子。话说充电保护管A不用拆了嘛,反正直接飞线了

网友A:
楼主厉害!这个是要看图纸才知道的么!我手里有个R809T logo重启,刷机,稳压电源也掉!客户不要的手机,自己瞎搞。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这个是要看图纸才知道的么!我手里有个R809T logo重启,刷机,稳压电源也掉!客户不要的手机,自 ...

进入恢复模式看看还会重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入恢复模式看看还会重启吗

一样!刚到rev模式,就重启了!有时能开机,能正常几个小时,一旦正常,就随便关机,都不会这样!一哈又这样了!完全摸不到头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样!刚到rev模式,就重启了!有时能开机,能正常几个小时,一旦正常,就随便关机,都不会这样!一哈又 ...

电源键音量键拆了 另外重新换个包刷试试   老是刷过不起的话 就是字库等出问题了  最主要的是这个机器是怎么出现这种故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键音量键拆了 另外重新换个包刷试试   老是刷过不起的话 就是字库等出问题了  最主要的是这个机器是 ...

多些大神!就是开关的问题了!拆了就好了!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些大神!就是开关的问题了!拆了就好了!谢谢,非常感谢

我这算个屁大神 一点经验罢了  你要明白手机进re模式是有原因的 系统坏或硬件坏  系统坏刷机就好  硬件坏  字库cpu等主芯片会造成无限重启  按键短路也会自动重启  修的机器多了遇上了明白了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