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5问题 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6-07-06):
  现在的问题是3VPCU转+3v .+3V电压会慢慢掉。5VPCU转+5V也一样,测PQ43 G(maind)级电压跳变!PQ27  2脚为低 ,正常!  PR102阻值正常,上拉15V也正常!  拆除PQ27 PQ43 PQ58 PQ68 还是一样 miand会跳, 电容也换了!!  大师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将pr102阻值调小点

网友:
都掉电了 能不掉吗?有示波器就比对各供电谁先掉,没示波器修广达的板抓住HWPG来修。

网友B:
待机有吗?待机有了查15v  ,15v有了才能往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有吗?待机有了查15v  ,15v有了才能往下修

待机3 5v都正常  15V也正常! 就是+3v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pr102阻值调小点

请教下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查HWPG信号 广达掉电

网友:
主要查3v就是了

网友D:
是+3V后继短路吗

网友:
think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啊

网友E:
PR102和PR100换成10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102和PR100换成100K的

PR100是没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3V后继短路吗

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F:
学习了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HWPG信号 广达掉电

本子不会掉电  就是电流0.5左右   测到+3V电压只有1.8-2.5之间跳

网友E:
PR102 2脚翘起  PQ43 四脚翘起 连上线 顺便把PR102 降低点阻值 200K就行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102 2脚翘起  PQ43 四脚翘起 连上线 顺便把PR102 降低点阻值 200K就行 啊

好  我明天试试!  BIOS会引起这问题吗?  输出的+3V给其中一个BIOS供电的! 会不会没找到源头?

网友:
修了几天了  最后没辙加焊CPU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