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暗屏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6):
大神就绕道吧、小白可以来看看 参考参考。
上午收到同行拿来一台A1278 笔记本,说是暗屏,外接显示正常。还说这种现象 以前他遇到过很多, 并且还现场看过其他维修师傅 换过一个二极管  故障就好了。。。  我随口敷衍了几句 就让他把机器留下来了。。。。。。不解释。。。。
   进入正题。   同行走后 、本子迅速拆开。  发现 屏接口周围有轻微腐蚀,心想捡个便宜,谁知处理后 故障还是一样。 看了看版号  找了个图纸820-3115-b
    1、 裸板接屏开机测了测升压二极管 D97012脚电压不正常,只有13V左右。看着这个二极管引脚有些腐蚀,就找个更换,更换后 用毛刷清洁后 ,在通电测试 尽然 电压只有2V左右。心想不应该啊。难道碰到哪了?  再仔细观察二级管周围发现  R9788  腐蚀严重,镊子碰下就掉了,果断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电阻 更换,也许故障就在这。。。   可是惊喜没有出现,糟糕的事情又来了
  2、通电后 F9700这个保险却烧了。也没多想,直接找个更换。 然而又烧了。于是 立即测后级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可是用万用表 并没有测出来。 那就用烧机法吧。电压从3V开始往上什当升到5V时此时大电流出现。   找到电容C9797 发,找就看他不顺眼了 之前没有更换,看来还是偷不了懒。 更换后,一切恢复了原样但还是没有升压。以前也经常看这样的贴,说是升压芯片坏的也是挺多的,可是这个芯片是BGA封装的。不好换。  还是先老老实实的看图纸查条件了。。。
  3、打开图纸 找到升压芯片U9700   。经查  D1/C1 5V电压,C4脚有3.3V电压,A3脚和A4脚的电压也都正常 E5 D5 C5 E1 E2 E3引脚组织也正常。  难道真是芯片坏了?又打开 示波器测量最后一个条件。D3BKL_SCLD4BKL_SDA 的波形也是很标准的方波波形。。。  同时为了安全起见 还测量了 屏线接口J9000的所有的屏供电条件也都正常。。。真的是不知道再查那些地方放了,于是从料板上拆个LP8550升压。 拖锡 植球焊上去,   心里也还是满怀期待的。插电开机  这次久为的屏幕终于亮了。。。到此终于可以结束了。。。
总结一下:  1、哪里进水 先修哪里。2、这个升压芯片如果是拆机的  一定要做好引脚标记,因为植锡过后用洗板水清洁 就会把芯片上的标记抹掉。其实我第一次就装反了。。。。  小故障 被我写的麻烦了。。。
   最后把图纸 和点位送给大家。 加个分鼓励一下是最好的。谢了!

网友:
写了这么多 楼主辛苦了做维修就要细心呀

网友:
苹果的机器我这还没修到过呢

网友:
苹果本机器不好修,价格高呀

网友:
是要做标注 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  ,  但是我的有显示 没背光

网友:
进水的苹果老是坏升压啊看来

网友:
是升压芯片坏了吗

网友:
楼主这个机外接有VGA接口吗?还是要买转换器啊

网友:
现在修苹果的机器配件是个打问题,只能拆机!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腐蚀和断线的多,一定要用放大镜好好看看

网友:
看来楼主遇到的问题不算复杂,修的好才是王道

网友:
小问题给搞大了,说寮话楼主不细心!如查够细心,主芯片根本就不用换!!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呀

网友:
I have the same fault, it replaces

网友:
楼主苹果机不好修啊,向你学习了

网友:
where you can get

网友:
厉害啊,苹果机是不是没有点位图不好修啊

网友:
下次遇到就有经验了

网友:
下回能不能把字体调大一些!!!

网友:
加分给楼主。苹果的不能赚少了把

网友:
总结温馨提示那里 真的在分享经验

网友:
后果很严重

网友:
求加分啊各位!!!

网友:
回没修过苹果..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高手 我还没有修改呢

网友:
楼主牛逼。给你赞一个

网友:
这机器够烦人的 现在又出现开机几分钟掉电!!!、、、、

网友:
好贵!差2分就可以下了

网友:
3 5 v的en没有时电流0.004,强行的拉高,3v,5v,会出来电流0.04,但是不触发,怀疑程序坏了,请教一下,这个ec带不带程序?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苹果的是蛮麻烦

网友:
进了水的苹果 确实是不好搞

网友:
一般 洗刷刷  补个线的  能好就好  不能好也没有办法

网友:
学习了   苹果一直搞不好 太难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像这种小BGA要是修手机的那跟玩似的

网友:
做维修要仔细才能修好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挣分的 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