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1.2多不显,求助

楼主(2016-07-06):
HP NC6220,板号:6050A0066801-MB-A02,集显,待机0.057正常,自动触发跳变到1.2多不显,求助下 有人修过吗
板号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差不多亮机了 查查转换电压 与小电感电压 刷刷BIOS

网友:
插电自动开机不正常 ,检查com电池电压是否过低。开关电压 是否正常 更换开关ec

网友:
刷个blos看看吧

网友:
你看电流是不是在摆动,确定是不是跑马了,还是没过显卡导致的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