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M4AB7T 屏上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6-07-07):
今天早上接到一个华硕的M4AB7T的主板。开机主板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主板原图型号为 插电屏上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在网上一查原来都有这样的问题,原因是USB过流,反正就是USB电路到南桥这一块,测得USB数据。和地址阻值500多欧。这板子也没有图纸,华硕的主板822 472排阻容易坏。
取下南桥的的散热片,看到下面很多的灰尘,估计电阻都氧化了。在料板上换上822两个后。正常不抱USB错误可以进系统
换的第一组822的图片

但是可以进系统,但是机器关机后,在开就不能亮。把电源断开,重新插上就好了(意思就是要把电源断开后,再开。就可以开机)换掉别外两个822电阻后,功能全部正常

以后遇到这样问题,同行们就可以秒杀了
觉得对你们有帮助,加点分,凌晨发个贴不容易。

网友:
明天发一个笔记本联想G400S的维修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