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2243FW电压跳变如何查

楼主(2016-07-07):
状态是屏幕自动开关,是不是3389保护,如果起到保护说明3389芯片正常吗?换了电源IC,看
量3389引脚电压不正常,第一脚是12V。第三脚没电压,还有这个芯片排列,为什么不是从1-28的,有几个脚是颠倒的,求教
查MP3389EF 第1脚有12V,没有5V
芯片

网友:
显示器没有必要那么复杂 不行就换板 反正那么便宜

网友:
改个通用模块上去就行啦 现在显示器 没人修得这么精了

网友:
能自动开关,应当就不是屏的事

网友:
12V 5V 输出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