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 主板 求助 整了一天了

楼主(2016-07-07):
:华硕A55M-E装机的时候会出现系统装好之后进系统黑屏的或者直接装不了系统,  什么情况都试了就差CPU和主板没换了, 换cpu 和主板又要去调货麻烦。。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人啊。。帮分析分析什么情况

网友:
安全模式能能进的话,与显卡有关。

网友:
不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你是使用的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然而你试一下把主板取出来单独装系统看OK吗,一般新的出现问题的几率很少哦

网友A:
直接装不了系统,不提示什么?
或者换个pe u盘看能进入pe不?

网友:
要不就是板子有问题  我一台i7的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不了系统,不提示什么?
或者换个pe u盘看能进入pe不?

进的了pe,系统安装完之后提示 安装系统将在重启您计算机继续 然后就一直重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的了pe,系统安装完之后提示 安装系统将在重启您计算机继续 然后就一直重复

可以在pe里使用下测试软件 看看是不是能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e里使用下测试软件 看看是不是能缩小故障范围

测试什么?

网友:
AIDA64 应该可以在pe下运行
我弄的8.1pe下可以运行 aida64
测试内存 检测下各个部件显示是否正确  网络是不是可以通  声音是不是有
AIDA64  测试功能还是比较多

网友:
加一张显卡来试试  可以的好话就是vg接口的问题

网友:
如果直接装不了系统
我说的系统是比如从msdn 下载的 win7什么镜像刻录的u盘 光盘来启动 来安装
如果这样的方式装不了  基本是主板或者cpu了
你要是卖电脑的  换换cpu 主板什么的 实际排除故障更快的

网友:
看描述,主板在低极模式能运行,模式一正常就运行不了,显示器分辨率,或进安全模式,或装xp试下,或显卡方面,我说你懂了吗,呵呵,

网友:
先进BIOS 吧外设都给禁了,看看会不会

网友:
新的东西, 全有保, 还是去换个好的!

网友C:
1、先将BIOS清了,还原默认设置,将SATA的设置改为IDE,如果你装系统时是IDE,就改为AHCI.或者刷BIOS.
2、硬盘的数据线,电源线,换另外的插口
3、更换另一个U盘,另一个GHOST,
4、用安装版,,不用GHOST版,如果安装版能进系统,就说明GHOST的驱动有问题。
就想到这几个了。

网友:
CMOS电池放电试下吧,不行的话建议去换板子不然客户拿回去又出问题。不是有损你的声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先将BIOS清了,还原默认设置,将SATA的设置改为IDE,如果你装系统时是IDE,就改为AHCI.或者刷BIOS.
2、硬 ...

全都试过了 ,, 就主板和cpu 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