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00S BIOS

楼主(2016-07-07):
联想U300S BIOS

u300s BIOS.zip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机子bios在哪个位置?

网友:
你好,我修到联想U300S,请问这个机子bios在主板什么位置,故障和你一样,认不到硬盘,最后搞好了吗?怎么搞的

网友(2016-09-04):
各位谁下载了 来回复下呀

网友:
我刷了不行呀

网友:
我的是在无线网卡后面!!!

网友(2017-08-22):
什么情况???不认硬盘写BIOS会好?我只想问下有人试过之BIOS是好坏

网友(2018-01-04):
在键盘接口哪里也有一个bios这个机器有俩bios刷哪一个 ,无线网卡后面也有,我的是不开机

网友(2019-03-20):
怎么 有两个芯片用BIOS工具读出来显示128KB 和256KB呀 是不是搞错了  .!

网友:
这个好用吗  不知道到底好用不好用  下载试试

网友(2020-07-22):
此机器有三个程序芯片,键盘接口附近和无线网卡附近的读出来分别是128KB和64KB的,应该没什么用,最后一个PCH的BIOS在电源接口附近,是WSON8规格的,跟SOP8的座子不同,特此提醒,各位新手注意,大佬请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