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版号x550cc 内存贴纸x550vc开机亮完LOGO2秒掉电

楼主(2016-07-07):
华硕X550V,版号x550cc   内存贴纸x550vc开机亮完LOGO2秒掉电,既然能亮机,全版复位应该已经好了    不知道怎么修  请教高手指点   刷过一个BIOS   故障一样

网友:
上波波测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
开关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不接开关也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开关也是一样吗

不接开关也是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上的技术员    拔掉开关也不行    仔细检查主板开关连接线   插线的接口腐蚀   用放大镜看到   用尖嘴镊子清零一下  不掉了   现在测试中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量一下开关3.3有没起来,可以秒杀

网友:
找排阻上的电压 有没低的

网友:
修好了没啊,什么问题

网友(2016-08-17):
这个机器也之前也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有没有高手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有图吗

网友:
这个机子,多修到的都是刷BIOS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