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510所有USB不能用 不是南桥

楼主(2016-07-07):
接了一台惠普CQ510,intel CPU,集成显卡,南桥82801HBM。
显示一切正常,就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其它功能都OK,第一印象就是南桥坏了,不插硬盘进bios发现不了U盘选项!目测所有USB口都完好无损,那就不是USB口损坏导致的,而且坏也不可能同时坏三个。插上USB鼠标发现鼠标灯亮,那说明供电正常,是中间两组数据的问题,拆机量测USB供电 V+ 中间两组数据对地阻值都是500欧姆左右,正常!
  量测三组USB附近的滤波电感发现全部都能导通完好,查电路图经过这个电感就直接进入南桥了,果断换南桥,不加电了,无语,拆机的南桥不管???直接换新的,亮机,但是所有的USB还是不能用!
  不能呀,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全是换南桥好的呀,南桥有问题?全新的呀,没焊好?焊工可以呀!找论坛也没找到合适的答案。最后实在没法子了,进论坛下个bios试下吧,死马当活马医,实在没招了,抱着这个最后的稻草,刷好试下吧,没报多大希望竟然可以了,怎么可能?第一次遇到USB不能用是bios损坏引起的,之前放过bios电也不行,干了六年了真的第一次遇到,大家遇到过吗?评论就加分

网友:
相比南桥坏确实少见

网友:
HBM USB不能用是bios损坏引起的 暂时也 没有遇到过

网友:
BIOS会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注意了

网友:
有遇到过两次 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这种还真的没有遇见过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A:
BIOS 坏,U口不能用,有这样的可能,但是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HMB的BIOS导致USB不能用,真的没遇到

网友:
大八角BIOS程序爱坏

网友:
这个还针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很少见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下次涨知识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联想笔记本U口用不了,还原BIOS就好了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确实要先刷个程序再说

网友B:
以前修过有些是BIOS引起的,一般先刷不行再干击南桥

网友C:
先亮接口阻值,不正常才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坏,U口不能用,有这样的可能,但是真没有碰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有些是BIOS引起的,一般先刷不行再干击南桥

是的,以后得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亮接口阻值,不正常才干桥

是的,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