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

楼主(2016-07-07):
我想问的是华硕K555L型号的机器,为什么键盘有的键子不好使,换了键盘还是有的键子不好使,麻烦大家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查键盘接口的阻值 和EC

网友:
很有可能是EC由问题,或者看下EC到键盘接口有无断线

网友:
查键盘接口阻值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KB管理芯片出问题了吧,都是一样的键打不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