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懒人维修方法

楼主(2016-07-07):
1、G455通病北桥显卡!a、接到手,不用说这个电脑必定被修过几次了。三下五除二干了桥,不显示。
b、在观察电流有跳变且较正常,切换大小写有变化不显示。基本上断定问题应该就在显卡极附近。
c、无奈桥被我弄了一次,上家弄了N次。在加旱肯定是没有用,植球麻烦,换新桥没利润。
d、注意到北桥旁边有屏线接口,大概查阅了下图纸,能改集显,动手把接口、部分电阻和芝麻管移位后,终于显示了。
(风扇旁北桥那个接口是在其他主板上拆过去的)
2、B470e通病集显供电IC铁壳mos管CPU
a、接到手机器被拆过,但没有维修。
b、发现集显供电ic那一团焊盘已烧毁

c、这个没法焊芯片在上面了(难怪上家拆后没有维修),飞线也麻烦还要订ic
d、外部强拉集显电压,换U,机器正常点亮
(大图不让上传,就截了一小块)
在没办法正常维修好的情况下才这样偷懒吧!
在没办法正常维修好的情况下才这样偷懒吧!
在没办法正常维修好的情况下才这样偷懒吧!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
1、维修的时候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有时候换一个思路前面就豁然开朗
2、然后就是过来骗点下载分,现在下载一个bios或者图纸居然要10分了

补充内容 (2016-7-8 09:14):
b470e强拉的集显电压39楼图片。b470e本来集显,一般客户也不会玩游戏,另外就是b820的U客户一般也就是简单办公。到按十几天了,还没有出现返修。果断时间在看看,

苏。 -1

网友:
表示B470干过,G455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弄

网友:
B470的这个你拉的是哪个电压?这样担心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
g455能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B470强拉电压,跑不了3D

网友:
B470的那个你是啦的那个电压呢?那个是想要开始是0.9V显示后就变成0.45左右的,你从哪找的电压啦过去的啊

网友:
这个也不能偷懒还是很耗时间的,,说是偷奸维修法更准点.

网友:
g455有些没有那个屏线那个插头的要自己盖上去

网友:
维修不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利益吗

网友:
具体技术方法写出来啊。这样说怎么会给加分呢。

网友:
B470你 强拉那个电压  说一下呗    大神

网友:
我擦这个办法可以

网友:
都是修一些我不想修的机器 牛啊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值得学习要是能吧独显改集显的过程说清楚点那就更好了

网友:
还是拆机修 比较稳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