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7):
THINKPAD X1不开机维修一例

  【型号】:THINKPAD X1

  【故障现象】:接修客户的一台 THINKPAD X1机器 ,客户描述是自然损坏且无法开机,在其当地的维修店检测过说是主板坏了。

图1 THINKPAD X1不开机维修过程

  【维修过程】:把笔记本插可调电源,发现自动上电并掉电,有时电流上到0.1A,有时电流上到0.4掉电,掉电后自动重启。

  修过X1的朋友都知道,X1的通病有:1、BIOS 2、CPU 3、内存颗粒(还没遇到过,有待验证),这个板的板号是12298-2,手头并没有图纸,就先从最简单的BIOS入手,原机的BIOS被上一个维修的刷过了,大家都知道X1刷备份的BIOS是没用的,要用原机的BIOS合成,此机是16M的,没办法只有试试看,刷之前自己备份的和论坛里下的一样,基本可以排除BIOS的问题,接着就试着加焊一下CPU,把风枪开到300度,风力4级,吹了30秒,主板不掉电亮机了,判断这块主板的问题是CPU空焊,上BGA加焊后取下,量测CPU有一路供电短路,再上BGA把CPU取下重植,焊盘掉了5个点,但都是空点没有什么影响。把CPU焊接上以后通电测试,主板亮机,此板修复。

图2 THINKPAD X1不开机维修过程

网友:
估计很快也会回来了吧,呵呵,一体的u很受伤

网友:
这种板载的CPU很容易虚焊,很不稳定,之前维修过,过几天又返修了

网友:
此板修过很多 0.4掉电 从植CPU还会返修 返修的时候通常是花屏 还有一部分0.4掉电是板层问题 还有就是此机器BIOS坏的极少 所以说BIOS不是通病 至于内存颗粒通病是三代机器四代没见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还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个机器好像是X1的设计缺陷吧。BIOS论坛下的都没有用

网友:
还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我碰到几台都是交换主板,这板贵的要死

网友:
我有一款手机oppox9007  有点受潮开不了机,检测估计板子烧了,这个板子怎样维修呢?

网友:
刚接了一台   同样问题
还是走售后吧

网友:
这CPU打黑胶了吧,不怕掉点啊

网友:
这个机器 U坏的太多,这不这两天,做了三台。

网友(2016-08-15):
我只想问问这机器有两3.3V吗 。我的机器待机芯片是TPS51120A 开机才出待机电压为什么L3 L4都是3.3v 。
开机电流就只有0.1过一下就掉电了。

网友:
x1的都很难修,楼主技术好,

网友:
半载u的搞u是不是风险很大

网友:
坏的太多,CPU不敢做

网友:
CPU是通病吗?

网友:
老师傅全能人才电脑手机样样精通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这个号东西出来

网友:
我以前也维修到过X1 ,CPU坏了,,加焊了用了10分钟就坏了,,到最后交换主板了,花了2500大洋 交换 的

网友:
这个机子的CPU 坏的太多了 接了个单位的都是X1

网友:
打灌胶的 CPU 楼主都能取下 重植。厉害 我是不敢动 还是 交换版去。。太麻烦了。重植的感觉 也很容易虚焊

网友(2016-09-14):
我手上一台 估计最后还得换主板了

网友:
老师傅有技术

网友:
cpu显卡太容易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