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rev. 3.0)不跑码到重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7-07):
客人拿过来,说开机没显示,测试卡不跑码,习惯性,先测测RTC电路,哟,还真有问题,
电池座上测是2.4V,
不会这么走运,换个电池就好了吧,

电池拿下来是2.9V,
呃。。。看来是有地方短路了,将电池电压给拉低了,先看看图纸

先测A点,2.1V,

再测B点,1.9V,
继续向下C点,

来到这里,再看图纸,后面也没什么了,一个是桥坏了,还有就是电容坏了,

看看电容

呵呵,,就是你在作怪了!!

换了,,再把桥上现的尘,清了。
再测一下

电压上来了,问题解决,收钱!!!

收个屁钱,就这样,跑到62停住了,复位灯亮一下,,又重新再跑一遍,不上内存就报警,上内存就是这个鬼样。

最后,把BIOS刷了,就真的好了。
发现这板用的RT8871AGQW芯片,上电没多久就发烫得厉害,但长时间拷机后,也没出现死机的情况。

网友A:
RTC电路的问题造成不跑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的问题造成不跑码吗

这个有点不清楚,,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因为我修的时候,,电子是拿下来的,有可能是放电后就跑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不清楚,,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因为我修的时候,,电子是拿下来的,有可能是放电后就跑码了。

AMD芯片组的应该就是这个RTC不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芯片组的应该就是这个RTC不对造成的

应该是吧我都还还没有见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RTC电路修的就很少了 大多是座子的问题   BIOS的话,这种问题还确实是比较经常遇到

网友:
RTC电路对于AMD来说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芯片组的应该就是这个RTC不对造成的

有个问题忘记说了,不插220时,因为RTCVDD电压太低,32.768都不起振了

网友(2016-12-05):
rtc电路出现故障也会导致主板不触发在intel芯片组中

网友:
一般主板不跑码要检查哪个线路?我手头也有几块主板不跑码
MSI P43T-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