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板正的b470改管

楼主(2016-07-07):
待机0.12 拆机两上管颜色已经非常不正了  直接改上图

网友:
没传上来啊

网友:
补上这几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帖。。。。

我是真没传上来  你再看看 还灌水吗

网友:
两台机器一台没烧焊盘下边那台烧掉焊盘了

网友:
发现这些机子改过以后也是不经得用的,一般一段时间就是坏而且有可能烧CPU的

网友:
还是改的靠谱·耐用

网友:
今天修一B470,集显上管挂,驱动芯片挂,CPU挂

网友:
最后用电容腿 看见多股线不安全

网友:
改的不错,省了好几块钱了。还省时间了

网友:
晕死,全改了啊。。下管不用吧。。

网友:
用不了几分钟的

网友:
这MOS改的挺不错的

网友:
能上传一张坏的上管吗,看看变什么颜色了

网友:
下管不会坏

网友:
一般下管不用改

网友(2017-06-20):
可以啊,以前都是拿大管子改的,还要反过来把脚压下去,这个看着精简点。

网友:
都是用大的八脚改  还没用过这种小的改过

网友:
改这样的小管子稳定么?

网友:
什么东西 要回复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