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主板掉电通病

楼主(2016-07-07):
  希望有所帮助 H61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懂  这两个电阻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懂  这两个电阻坏了吗

这个只是参考  我有修到这个地方电阻 坏的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信号上的,运放的分压电阻吗?

网友:
技嘉具体什么型号,我这个H61怎么和你那不一样

网友:
没看到解决的方法啊

网友:
是不是出锁相环1.8v  的电路?

网友:
就一张图片  啥过程也没有啊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什么电路故障?这2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什么故障?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是什么电路的呢

网友:
没遇到过   等待验证

网友:
这些是什么信号啊 没有个过程怎么搞的

网友:
技嘉H61 是一个系列,有好多型号呢,你这是那一个型号

网友:
楼主应该讲讲维修过程

网友:
掉电,是定时掉电吗?技嘉好多是风扇转一会就停,反复循环。。。。

网友:
不明楼主想说什么,比我还懒,电阻起什么作用也不说

网友:
只能自己对一下实物看看这两个电阻了。楼主很讨厌,应该加多一个图纸上面的截图。。

网友:
电阻起什么作用,能说下吗?

网友:
不说清楚 一些。

网友:
好像之前也有帖子发过,是通病,可以去找下看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信号上的,运放的分压电阻吗?
同意黄兄 应该是358的5脚或6脚相连的电阻

网友:
这都检测的到

网友:
基础差,好难看懂啊

网友:
我这好多掉电的板子,不知能否用得上

网友:
发个电路图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技嘉园有很多问题的,反正大部分都是掉电 重启

网友:
这个真不算是技嘉的通病,技嘉的通病应该是所有供电都正常,VIN也正常,它就是掉电,气死你那种才算是通病,我遇到好几张了,都搞不定,刷BIOS,换各个EN处的电阻跟三极管,气得我直接丢一边去拆料了

网友:
太简单了 没过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占个沙发都对不起自己

网友:
只发个图片说通病,什么故障也没写,怎么维修过程也没写。只有神才看得懂

网友(2017-04-19):
我也有一块有时开机一段时间就掉电,有时一开机就掉电,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
这个故障暂时没遇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换了也没用

网友:
什么样的情况掉电?最起码说清楚撒!

网友:
是不是这个地方没有电压

网友:
技嘉主板掉电真的是通病了

网友:
看得不明不白。内伤啊。。技术不行就不得了啊。

网友:
好像是1.8V的电压 不出 我修过一块

网友:
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的?
longruitao
抱着侥幸的心态 代换方法整出来的 有一样的好板子 本人不怎么会看图纸
详情

网友(2017-05-20):
谢谢,希望有用

网友(2017-07-07):
楼主,快出来更新!大伙都已经很好奇。关注你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什么电路故障?这2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什么故障?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怎么看不到贴子内容?????。。。。。。。。

网友:
版主是不是只发了张图。。我怎么没看到其它内容?

网友:
如果是技嘉主板3.3v 5v 12v的检测电路出问题有时候也开启掉电

网友:
没看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楼主你修的这个问题应该是VCC1.8V电压偏高了吧

网友:
谢谢了。 正好需要,我来看看,学习了

网友:
我咋什么也看不到,我有一Z77P-D3的板子也是掉电重启,希望有解决办法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 我下来看看,正好需要

网友:
是总线电压出问题了?然后具体到那个分压电阻。

网友:
具体内容 呢?没找到啊。。。。。。。

网友:
是VTT电压还是PLL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网友:
是不是出锁相环1.8v 的电路? 看的不是很懂 这两个电阻坏了吗

网友D:
什么都没有,无图无分析,小白看不懂等于白说,

网友E:
刷个BIOS吧  有很多的刷完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有好帖子继续分享出来啊!谢谢

网友F:
没看到楼主的详细解决过程。。。

网友C:
技嘉板子掉电的问题多了   不只是这一个问题  大家别较真 当作参考把

网友:
这是358的正向输入端的分压电阻吧看着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板子掉电的问题多了   不只是这一个问题  大家别较真 当作参考把

是啊 故障点太多了  同样掉电的故障 很有可能不是一个公共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吧  有很多的刷完就好了

我还遇到H61芯片组的  没有CPU电压  开机掉电  刷BIOS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没有,无图无分析,小白看不懂等于白说,

呵呵 不懂就多看看 多学习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的?

抱着侥幸的心态 代换方法整出来的  有一样的好板子   本人不怎么会看图纸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样的板掉电。不过不和你这块一样型号

网友:
#在这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丰富,清晰里快速回复#

网友:
希望有所帮助吧, 可惜我现在看不到内容。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我看不一定?(≧?≦)/

网友G:
学习了。。技嘉H61对于小白的我来说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楼主的详细解决过程。。。

呵呵 我都是靠经验维修板子  电路 理论完全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技嘉H61对于小白的我来说太难了!

H61芯片断电的板子故障太多   只供参考呢,。

网友(2017-08-06):
怎么什么都没有                  就一句希望有所帮助 H61

网友:
应该是分压电阻 描述太简单了 让人不理解

网友:
楼主应该把具体型号写清楚好让别人来借鉴

网友:
就是这两个电阻的问题,是通电了哈

网友:
同志你是来骗下载分的吧,你帖子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

网友:
这板掉电原因多了去了 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
看不懂,是不是要回复才看到文件啊?

网友:
应该是分压电阻,运算放大器控制MOS的G极,S极输出1.8PLL锁相环

网友:
只能从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步一步查咯!

网友:
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这板子的通病就是 到处都是病 这板子我也是服哦 N多毛病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电阻起什么作用,能说下吗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