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 cPU无供电 95836芯片

楼主(2016-07-07):
一块ga-p75-d3的板子 触发就掉电  但是不自动重启 拔掉4p接口还是一触发就掉电触发的一瞬间 量各大供电 除了cpu电压没有一点变化 其他的都有变化
虽然和正常的电压比要低 但由于只是上电一瞬间 姑且算是正常的
cpu芯片是95836 9脚开启瞬间有0.8几v 5v供电什么的瞬间也跳到3。几v 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 上论坛看  有人说把18脚连得电阻给拆掉看看电压是不是出来 但是18脚连了好几个电阻 该拆那个呢? 现在手里没有芯片换了 有没有大神教教我 还需要什么工作条件才能出电压啊?

网友:
看看IO的电压检测那块正常不?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IO的检测电压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重点为查一下IO的 VIN电压检测 就是126脚 127脚电压准不准。可对照图纸查一下,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强制上电测,我一般都是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