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6-07-07):
这机器到手触发1.4掉电,,刚开始以为这机器应该是大短路,,,后来没多想拆机检查,看到U45处一个电容两个电阻腐蚀,以为进水 后来想了一下以前同款机器也是同样故障,于是处理腐蚀的地方亮机了,可能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位置的电阻腐蚀确实是通病;

网友:
r376腐蚀,en0就不正常了。待机不正常就掉电。

网友:
电阻用着也会腐蚀?这是什么地方的电阻

网友A:
这是机器设计导致的问题把

网友:
不会是进水了吧

网友:
电阻腐蚀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个电容腐蚀是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可是今天没分给楼主加了

网友:
此机器,通病多了,修过N台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c壳的泡沫记得去掉就是这个东东在捣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器设计导致的问题把

是的,是设计问题导致的,

网友:
都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绝缘贴纸下面腐蚀问题多

网友:
这款机器还有个铁壳管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设计问题导致的,

海绵让多少同行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