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顶牛电源

楼主(2016-07-07):
保险烧断

一个大电容鼓包

主PWM

辅助IC

输出线短路

两只13007 击穿

两只均压电阻

一直腐蚀阻值变大

整流桥 两只整流管击穿

主开关部分

跟换保险 均压电阻 两只13007 两只整流管

上灯泡 一闪就灭 测试无短路
上保险 插电 有吱的响声
5V SB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绿线 各路输出正常 还是能听见吱的响声

杂牌一旦坏 就出各种的问题
待机下 吱的响声
估计有不好查

网友A:
台式电源真的没修过,这边坏的也少,今天看到这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电源真的没修过,这边坏的也少,今天看到这篇图文并茂的文章,受教了

按也是新手 没事 就修修电源 练练手的

网友B:
技术不够,不敢搞电源。。 爆炸了吓人。。。 只敢搞 主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够,不敢搞电源。。 爆炸了吓人。。。 只敢搞 主板维修。。。。

用灯泡先确认有无短路 就不会炸了

网友C:
主IC的供电引脚的滤波电解和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全部检查一遍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IC的供电引脚的滤波电解和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全部检查一遍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吧。

这种 有响声的 比较难搞
辅助IC 滤波电解换过了

网友D:
我也有个大水牛额定300W的,待机有吱吱声!没找到问题!反正不值钱!懒得搞了!修好才卖25!没意思!呵呵!只修值钱!不值钱的,拆零件用了!哈哈哈

网友:
大电容都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大水牛额定300W的,待机有吱吱声!没找到问题!反正不值钱!懒得搞了!修好才卖25!没意思!呵呵! ...

大水牛 还可以 不算杂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大水牛 还可以 不算杂牌了

5VSB 部分换了遍
电阻拆下来测试正常
更换后级两个滤波电容 431  整流管 光耦
初级50v 47UF 辅助IC 供电滤波电容
两只均压电阻 辅助IC旁边的瓷片电容 涤纶电容
都不行 还是插电就吱吱响

切断后级的 辅助变压器 连接的整流管
切断5VSB 到PWM芯片的供电 限流电阻 10欧
上电还是吱的响声

切断到推动变压器 主开关管 主变压器的连接
还是不行
切断辅助变压的初级和光耦的 连接
上电 不响了
连接辅助变压器的初级 上电 吱吱的声音很大

看来是辅助变压器的问题 引起的吱吱响

网友F:
吱吱声一般说明什么问题?影响使用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VSB 部分换了遍
电阻拆下来测试正常
更换后级两个滤波电容 431  整流管 光耦

楼主真正的大师 最后请问吱吱响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吱吱声一般说明什么问题?影响使用么

吱吱响 记得一个帖子说  是由于偏离了原来的频率 造成的
肯定会影响使用 开机状态下 风扇的声音 都覆盖不了响声

网友H:
那个散热片真是杂牌电源的标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正的大师 最后请问吱吱响解决了没有

按也是新手  还没解决 还没找到一样的辅助变压器进行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个散热片真是杂牌电源的标志。

是的 杂牌的散热片 太薄了 打孔加强散热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的 杂牌的散热片 太薄了 打孔加强散热

我在网上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垃圾山寨电源都是这样的散热片,山寨电源已经有标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也是新手  还没解决 还没找到一样的辅助变压器进行测试

试试把驱动三极管换了 如果附近有电容也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也是新手  还没解决 还没找到一样的辅助变压器进行测试

刚刚搞来了一个电源  好像上电保护  具体还没检测
检查完 再来请教教楼主 最怕修保护的电源 风扇转一下
把我不知转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网上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垃圾山寨电源都是这样的散热片,山寨电源已经有标配了。

都是为了 节省成本 看以前的品牌机的电源 有这个10个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试把驱动三极管换了 如果附近有电容也换了

驱动三极管 一般是开机时 会引起响声 待机时好像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刚搞来了一个电源  好像上电保护  具体还没检测
检查完 再来请教教楼主 最怕修保护的电源 风扇转一下 ...

是的 保护的问题都难弄
要是有示波器 可以去抓 各路输出 就可以知道是过压 还是欠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够,不敢搞电源。。 爆炸了吓人。。。 只敢搞 主板维修。。。。

那岂不是显示器也不修

网友I:
这种杂牌电源 真没价值修  二手多的情况下  费时 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杂牌电源 真没价值修  二手多的情况下  费时 费力

没事 练练手的 修不好 就成料板

网友J:
待机下电源有声音,建议换掉待机的电容试试。大多山寨电源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待机下电源有声音,建议换掉待机的电容试试。大多山寨电源都一样。

待机的电容换过了 还是响
最后 按切断光耦初级和辅助变压器的初级
不响了
估计就是辅助变压器响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待机的电容换过了 还是响
最后 按切断光耦初级和辅助变压器的初级
不响了

有个长城的电源,坏待机变压器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个长城的电源,坏待机变压器是通病。

按到现在就遇到两次杂牌的辅助变压器烧短路的

网友K:
现在的电源还有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电源还有修啊

没事练练手的 学习下

网友L:
只有这方法了,,,,,,,,,断了就得飞线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有这方法了,,,,,,,,,断了就得飞线来接

没什么头绪 不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楼主,技术不错。

按也是新手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按也是新手 没事练练手的

楼主过谦了,修了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过谦了,修了不少了......

恩 还是新手啊
大概七八十个电源吧

网友O:
你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维修人员之一,这个态度我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维修人员之一,这个态度我向你学习
也是没事 练练手啊 积累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