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不显示

楼主(2016-07-07):
4411S显卡216-0728020,不显示,应该是显卡问题,重植不行,就去订了个,换上后内屏不显,外接花屏,想让大家帮看下,这图是我显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咋瞅着像显存呢

网友:
听说这种花的有规律的现象,显存坏几率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不行 就加焊显存、还不行只有重植显存或更
换了

网友:
显卡确定做好了就是显存呗

网友:
这应该是显存问题吧 不像是显卡

网友:
看着好想是现存啊

网友:
像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显卡订的都是翻新的,没全新的,你可以加焊下显存,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哥哥是显存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现在网上订的显卡,也不可信

网友:
hp 4411s 这机器坏的挺多的。。。显卡 挺容易坏。。换显卡不管用的话 可以考虑下显存

网友:
一看就像显存,不过4411S这机器怪 悠着点

网友:
明显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
查下显存供电,或者用风枪加焊下显存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显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个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坏的不多,你可以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  把显存弄虚焊了吧

网友:
显存问题1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卡可以用软件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