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所有sata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6-07-07):
我是新手,哪里说的不对,帮我指出来。------------------------------------------------------
主板:P5G41T-M LX V2
故障现象:所有sata接口不能用,偶尔能检测到硬盘,但进PE又检测不到了,还搞得我几个好硬盘都c7(CRC错误)为上千。

维修过程:
1、打了sata各个接口的4条线,阻值都为340。应该正常。中间有串联的电容,所以在电容另一头打阻值。
2、在本论坛搜了下,说查南桥内部的sata模块供电3.3v是否正常。没有图纸,所以就在南桥附近一些排阻上随便测了下有3.3v的,但到底哪个是不清楚,所以这个先跳过。
3、查sata模块的时钟,在时钟芯片上找到对应的脚位,测到电压有1只是0.4v,另1只是1.9v.感觉1.9v不对,然后打阻值,0.4v这只阻值567,1.9v这只阻值220.这个sata时钟是直接进了南桥,中间没有串联电阻。把1.9v的这条线割断后阻值为800+。难道是时钟芯片坏了吗?新手没什么料板,时钟芯片更不好找。看看时钟芯片的脚位,有些都不亮,发黑了。用洗板水洗洗一样还是不正常。没什么事就来托锡一下好了,托完后,阻值上来了,把割断的线飞上去。阻值正常了,这只脚的电压测到为0.8v。拿了几个硬盘测试,都认了,装系统继续测试没问题。ok,修好了。

维修结果:修好了。

网友:
好思路,时钟不正常,引起不认硬盘

网友A:
维修好仔细 一般以为杀BGA 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好仔细 一般以为杀BGA 好了的

没有BGA,这或许也是好事,不会动不动就想着BGA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