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的故障板总是掉电重启,电压都来不及测,请教高手指点办法

楼主(2016-07-07):
如题,775的板子及时有电压不出,也不会掉电,测起来很方便,现在的新板子有什么办法让它不掉电?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貌似听说可以强制拉低PG

网友:
你指的PG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好信号?

网友:
CPU那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
哦对了  换个CPU试试  CPU座子没有变形吧

你ヽ莪的唯一 -2 请仔细看题,有灌水嫌疑

网友:
其实有些掉电刷blos 也可以解决的

网友:
是的,一般都是先刷bios的,我现在问的就是bios刷完还是老样子的情况下

网友:
没招,修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技嘉的板子,不过内存,也是会反复重启,是内存3.3供电的保险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更直观

网友:
除了CPU供电,其它都可以,用万能表测得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