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合适的镜头?

楼主(2016-07-07):
如何正确选择合适的镜头?

  不同的镜头会令你得到截然不同的作品,不论是构图上、画质上甚至使用上,都会带来很大的分别。作为一名摄影初学者来说,要学习摄影知识的东西有很多。一款好的镜头是拍出好的照片必备武器,首先要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镜头。在本文中,将会说明不同镜头的优劣,然后让你作出适当的取舍。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相机镜头 图1

  一、镜头相关知识

  1、什么是通光率?

相机镜头 图2

  高速镜头指的是那些能将光圈调到很大的镜头。光圈值越小,镜头的通光率就越大。你会在相机的镜头上发现一串数字,这些数字就代表镜头的通光率,比如某一款变焦镜头上的数字是:28-135mm 1:3.5-5.6。在每个镜头上你都可以读到其最大的光圈孔径值。

  这串数字的意思是:如果将变焦镜头的焦距设置为28毫米,拍摄时就可以使用最大限度的光圈(即光圈值f3.5);如果将该镜头的焦距设置为135毫米,拍摄时能使用的最大光圈就相对较小了(光圈值f5.6)。

相机镜头 图3

  比如:某一款变焦的高速镜头上会有这样的数值:28-80mm 1:2.8。这意味着,不管你将镜头的焦距设置在28~80毫米之间的哪个值,拍摄时都可以采用光圈值f2.8。“1:”后面的数字越小,在构图时可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只不过越大的通光率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越高的光学拍摄质量。不过如果使用通光率高的镜头拍摄,在光线较弱的情况下仍然能将曝光时间设置得比较短,而且不必调高感光度。此外,用这种镜头可以更容易地让首要主题从模糊的前景和背景中突显出来。不过这种镜头也有缺点,它比普通(通光率低)的镜头更大、更重,也更贵。

小提示:

  照片中模糊区域的美观度是由镜头决定的。专业术语叫做“散景”,散景指的并不是照片的模糊程度,而是模糊区域的形态。使用定焦的高速镜头拍摄时,光圈的相对孔径会比较大,因而形成的散景与变焦镜头下的完全不同。专业摄影师能根据眩光的形状特征辨别出这幅照片是采用多大的光圈孔径拍摄的。

  2、什么是焦距转换系数?

  在谈论相机镜头的时候常常会提到焦距转换系数,其实把它称做画幅系数或裁切系数更妥当一些,因为在摄影的其他方面也会提到焦距转换系数。

相机镜头 图4

  采用较小的传感器并不会改变镜头的焦距,相比大的传感器,它的像场角更小,这就形成了拍摄焦距变长的假象,所以我们有时也会用“焦距转换”这个概念。

  大多数类型的单反相机,其图像传感器都比以前那种全画幅格式(24毫米×36毫米)的要小。根据尺寸大小,它们被称做APS-C或APS-H传感器,这是为了和全画幅格式的传感器区分开来。尽管有这样的区分,但是很多胶卷相机的镜头也还能装在数码相机的机身上使用。

  所谓的全画幅传感器的画幅系数是1,旧式镜头(胶卷相机的镜头)在这种新型数码相机上的成像类型和在以前的胶卷相机上是一样的。而传感器较小的相机,其画幅系数根据传感器的大小可以达到1.2~1.8或者更大。如果想知道新型数码相机装上旧式镜头会有怎样的成像特点,就可以借助画幅系数计算出来。使用广角镜头拍摄时影响拍摄效果的缺点,在焦距较长的情况下反而变成了优点,采用1.8的画幅系数,一般的焦距为300毫米的镜头就会变成一个很棒的焦距为540毫米的超长焦镜头。

  如果要给相机配备一个全画幅传感器,在买镜头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的新型镜头被制造得更适用于较小的传感器,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新型镜头都能装在全画幅的相机上。

相机镜头 图5

  适用于传感器较小的单反数码相机的广角变焦镜头,装在采用全画幅格式传感器的相机上时就不起作用了,因为它不能顾及整个像场角区域。将变焦镜头的焦距设置在12-20mm时,照片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根本不能用。

  要了解某个镜头到底是为较小的APS-C/H传感器还是为全画幅传感器设计的,可以从它特殊的生产型号标记看出来。带有EF卡口的佳能镜头和第三方制造商生产的配套镜头,都可以用在佳能EOS数码相机上。佳能EF-S镜头是为了适应EOS 300D较小的传感器(APS-C)而研制的,为了兼容这种镜头,从EOS 300D起,采用APS-C格式传感器的EOS相机都有新的镜头卡口。尼康的DX镜头则是专门为尼康DX格式的数码传感器设计的。如果你对某款镜头很感兴趣,那么你可以在它的产品说明书里找找提示,看它适用于哪种尺寸的传感器。

  二、买镜头时应该考虑什么?

  (一)在无任何限制下,摄影爱好者当然希望拥有全部镜头吧。但在空间和财力有限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选择最适合自己拍摄习惯的镜头,考虑因素如下︰

  1、焦段 (例如你爱拍雀鸟,就要考虑镜头是否够长焦去拍摄雀鸟,或风景就要考虑是否够广角)

  2、光圈 (例如拍摄地方较昏暗,又或需要足够浅景深来突出主体)

  3、格式支援 (包括片幅是否适用,会否出现黑角;又或接环是否相应;又或能否支援自动对焦)

  4、特殊功能 (例如移轴镜、微距镜或鱼眼镜等)

  5、重量 (有些镜头甚至无法手持拍摄,须用脚架支撑)

  6、价格

相机镜头 图6

  (二)除了以上主要因素,还要考虑到画质、外型、品牌甚至其他特别功能,以下是几种比较主要镜头的分类,供大家选购时参考:

  1、定焦镜VS变焦镜

  定焦镜的特性︰

  ①固定焦距,要改变构图时,只能拍摄者自行移动。

  ②镜片较少,一般较轻而且画质较佳,往往拥有较大光圈,如f/1.8或以上。

  变焦镜的特性︰

  ①焦段可变,构图弹性更高。

  ②镜片较多,所以一般较重,而且画质会下降,最大光圈一般通常为 f/2.8 左右。

  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上述原则亦渐渐改变,例如部份最新的变焦镜质素,已能与定焦镜难分高下,而且亦有出现Sigma 18-35mm f/1.8 的大光圈变焦镜特例,因此这只是个参考。不过重量方面仍有不少差距,选择时有必要多留意。

相机镜头 图7

  定焦镜只有一个焦段,上图这支是50mm。

相机镜头 图8

  变焦镜的焦段是一个范围的数值,上图这支是70-200mm。

  2、广角镜VS远摄镜

  广角镜的特性︰

  ①视角较宽阔,多用于风景摄影,前景会有夸张化效果,照片边缘可能出现影像扭曲。

  ②镜片通常较少、镜头较轻,一般手持拍摄即可,而且有些价格相当便宜。

  远摄镜的特性︰

  ①视角较窄,但可拍到较远的景物如雀鸟,而且透视会呈现压逼感,即是前景与背景的事物好像变得更接近,景深亦会较浅。

  ②镜片较多、镜头较重,越为长焦距例如 500、600mm 的话,往往需要用脚架支撑,价格亦相当高。

  如前所述,科技不断在进步,防震技术等在提升,甚至出现如:Tamron 150-600mm F/5-6.3可手持拍摄的远摄镜,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被“一般用法”所限,广角镜可以拍摄野生动物,而远摄镜亦可用来拍摄风景,只是构图和视觉效果不同,灵活运用才是正确的方法。

相机镜头 图9

  广角镜可拍摄出广阔的风景

相机镜头 图10

  这张在山上拍摄的相片是用远摄镜拍摄

  3、原厂镜VS副厂镜

  原厂镜是相机生产商例如是Nikon、Canon和Sony为自己相机所生产的镜头。副镜镜则是这些生产商以外的厂商,例如是Tamron、Samyang开发,供套用在其他品牌机身上使用的镜头。只要接环对应,副厂镜头也是不错的选择。

  副厂镜好处是:一般较原厂便宜,甚至差不多一半价格,近年副厂镜质素也不断提升,水平甚至直逼原厂(例如是特别昂贵的Zeiss Touit,质素极高)。

  坏处是:可能会出现兼容问题,例如新的机身未必会支援旧的副厂镜,导致无法自动对焦。毕竟是不同公司,在镜头市场上亦有可能出现竞争,这亦是必须留意的。另外有些人觉得原厂机身配原厂镜比较漂亮/完整,这个心理因素也是颇常见的。

相机镜头 图11

  Sigma镜头

相机镜头 图12

  由Tamron出产的副厂镜

  镜头的选择不单包括购买的时候,也包括外游或出外拍摄时,你会考虑带什么镜头才好,要带多少支,如基础概念所述,我们需要考虑到镜头的用途与重量,如果多带一支的话,就要考虑拍摄时是否有足够时间换镜,也要考虑有没有足够体力。

  在特别情况 (如拍摄运动),甚至会带两部相机或以上,以换相机代替换镜头,以拍到转瞬即逝的画面。无论如何,有时该取舍的不是镜头,而是我们对影像无止境的贪婪,希望把什么都拍下来,所以什么镜头都买都带,最后可能一无所得,这是不少人的共同经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