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CF-A97-AX装假负载各方面电压正常,上CPU就没CPU电压。什么情况

楼主(2016-07-07):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换 了吗?装上U的话对地阻值正常吗。应该还是条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换 了吗?装上U的话对地阻值正常吗。应该还是条件问题

对地值正常,芯片我是从好的主板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换 了吗?装上U的话对地阻值正常吗。应该还是条件问题

装假负载主板各方面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