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不装电池不定时断电,装电池不定时提示适配器断 ...
华硕K43T不装电池不定时断电,装电池不定时提示适配器断开

楼主(2016-07-07):
华硕K43T不装电池不定时断电,装电池不定时提示适配器断开不断电,拆除PQ112后故障解决
华硕

网友:
没看懂,你怎么知道是他坏了,有图纸吗

网友:
拆除PQ112后故障解决了?难道PQ112是多余的零件?我想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
我上次修过,拆了用了一个小时又完了。涛声依旧

网友:
最好,有图片解释,更好

网友:
6666666666我的电源不过电 电池可以开机 拆掉也可开机了 装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