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昂达VI30W豪华版开机卡安卓logo维修

楼主(2016-07-07):
接了一台昂达VI30W豪华版平板电脑,开机卡logo.下图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系统故障先刷机看一下.
先去昂达官网下载刷机包,这是VI30W手机包下载地址:http://cs.onda.cn/Support/Search.aspx?keyword=vi30

然后右键解压文件

里面可以看到3个文件

按照里面的教程一步步做就好了.

------------------------------------------------------华丽的分割线-------------------------------------------------------------------------------------------------------------------------------

另附里面刷机步骤

操作步骤:
1.把下载的固件包解压,生成相应文件夹,如下图演示:

2.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双击 文件,生成升级所必需的文件,这一步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如下图是XP系统下弹出的对话框,请点击“仍然继续”完成驱动程序的自动安装)。如果没有弹出下面窗口,没有关系,请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3.找到升级工具 文件双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4.点击上图的“否”关闭用户向导升级,并点击“选择固件”按钮选择本目录下后缀名为.img文件,如下图:
5.平板电脑先关机,然后长按平板上的主页键(按钮上印有小房子图标)不放,再通过USB数据线连上电脑,再短按开机键3次,待出现下图界面时,松开主页键开始升级。(注:如果此时弹出安装驱动程序的对话框,请一定要把路径指向本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并按下一步提示完成驱动程序的安装。在本教程的最后附有驱动安装的教程)。
6.点击“是”,再次弹出确认对话框,请选择“是”,如下图所示:
7.大约半分钟左右,显示升级进度条走动界面,如下图所示:
8.当进度条走完以后,出现如下界面时,表示升级成功:
9.此时平板会自动开机(如果平板没有自动开机,可长按开机键重新开机),并进入本机更新界面,完成更新以后进入主界面,升级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