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发个帖子赚点分,ACER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7-07):
二修ACER4750不,拿到手是不跑码,有换过桥和CPU座的痕迹,拿到手是不跑码,由于动的地方有点敏感,直接拿刚买的假负载测试,发现到PCH的有个灯不亮,找到图纸,在CPU的J17脚,但是不知道是PCH没做好还是CPU座没做好,只能是先拆了PCH,再量,发现到CPU座的J17与PCH上对应的脚不通

看来是CPU座没做好,取了CPU座,再装一个上去,再把PCH置上去

再用假负载测试,这直灯全亮了,

装上CPU内存,哎呀,还是不跑码,不这这时候测得CPU的复位只有0.3V,

呵呵,这个复位是PLTRST通过一个排阻分压分得来的,直接换掉这个排阻,再上电,电流一跑小跑,量了一下集显电压出来了,就不点屏了,一般情况都是亮了,直接扔给徒弟测试去了,
没什么技术,突然就想发个帖子赚点分,要不你也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加一点分呗,

网友:
我来做一楼

网友A:
CPU假负载没用过,CPU座出问题的很少吧。

网友:
多一些检测工具还是利于维修的。

网友B:
CPU座出问题的还比较少吧

网友:
这技术已经很厉害  了

网友:
应该上家不知道复位不正常,以为安不跑吗来修结果做CPU座子和PCH结果还没做好

网友:
楼主很厉害,CPU座子很难焊接成功

网友C:
cpu座更换有没什么要注意的 我换过几个都没成功!感觉是珠子太小了!

网友:
完全修好了吗,修这么多地方

网友D:
好多人不是说 2 3代的上假负载不行吗    必须识别到CPU才可以的   不过楼主的假负载好像很牛啊   也想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人不是说 2 3代的上假负载不行吗    必须识别到CPU才可以的   不过楼主的假负载好像很牛啊   也想买个 ...

你说的要认到真CPU才可以那是要真CPU才可以出电压,我这个只是测通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pu座更换有没什么要注意的 我换过几个都没成功!感觉是珠子太小了!

哈哈,你的名字真逗,小淫虫,你是江华吗?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   秒杀啊

网友:
和我的万用表一样15B+,就是技术没有LZ的好

网友:
不错要多用工具啊

网友:
带灯测试座确实方便,用打值卡估计得好长时间,还要记录数值。

网友:
j17无穷大吗,怎么会想换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出问题的还比较少吧

应该是别人没有做好

网友:
cpu座子取下来都难啊

网友:
做维修这么久,还没有换过CPU座,希望楼主发个技术请教一下!

网友:
内存  cpu  带灯测试座总起来很方便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   突然加2分

网友:
厉害啊,一般修成这样的都不想修了,工程太大,收不到什么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你的名字真逗,小淫虫,你是江华吗?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小淫虫“周伯通”

网友:
这样看初始故障就是cpu复位吗?还是座子也不好

网友:
很不错哦CPU坐子都搞了

网友:
CPU座子换过没成功过

网友:
楼主真谦虚,就这技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小淫虫“周伯通”

不是我是黄药师

网友F:
原来是黄老邪,久仰久仰,在下欧阳锋,幸会幸会!

网友:
我更换CPU座成功率也不高 楼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分享一下

网友:
这工具可以,楼主的焊功也不错

网友:
看到这种板子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座子测线路快啊,想买个啊。。

网友:
如果有红外的BGA 搞座子接口之类的 应该比较轻松  热风的 座子不行

网友:
还没有换过座子啊。

网友:
想问一下cpu座是用bga搞下来的嘛

网友:
工具全,技术牛,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  来来回回要不要三个小时?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想给你加两分

网友:
写的有简单 不够楼主的BGA技术不错

网友:
大神厉害,听得我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很干脆利落,赞

网友:
工具齐全就是好,我就有个内存带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假负载没用过,CPU座出问题的很少吧。

这个是人为造成的,自然出问题的真是少。

网友:
表示没有做过CPU痤子

网友:
高手修机器,简直就是轻松加愉快的事情!

网友:
这技术,真了的

网友:
没想到啊。假负载起到巨大作用。不过以后bga的样式,假负载就用不上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小淫虫“周伯通”

哥,我是江华

网友:
好有信心,尽然没怀疑PCH或者座子没装好

网友:
大兄弟我很高兴你能叫我哥,但你确定你没认错人?QAQ

网友:
之前就是排阻坏,上家就换PCH 和CPU座子!

网友:
CPU座子,也会虚汗?

网友:
楼主 4代以后就不可以用 假负载了  都板载的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厉害

网友:
假负载多少钱。。。

网友:
这不是大神吗?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分析的很一针见血! 牛的

网友:
菜鸟表示 换CPU 座的笔记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座子感觉是最难弄得。楼主弄好了,厉害。

网友:
楼主焊接功夫不错

网友:
   很少服过人。。这个我服 我很少换cpu座子

网友:
cpu坐子不好换啊  没换过

网友:
带分学习学习,不要闲少哦

网友:
楼主的这个假负载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主真牛啊,怎么看CPU座j17点,没有标识啊。

网友:
一个电阻,上家动了桥和座子

网友:
笔记本也有灯座吗

网友:
可以的兄弟

网友:
精简实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你的名字真逗,小淫虫,你是江华吗?

认真点,人家在请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黄老邪,久仰久仰,在下欧阳锋,幸会幸会!

这么巧,王重阳在此

网友:
2个大芯片做BGA,是我挺不愿意的

网友:
CPU 座的问题比较少见  应该是被上家干过 干坏了 楼主技术牛逼  还收不收徒弟

网友:
带灯有点小贵、、、

网友:
*脏话*大神  这也能换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技术也牛。。。。。顶起

网友:
很有深度

网友:
我的这套灯找不到了  所以  这就比较麻烦啊

网友:
cpu座子一般不换 挺麻烦的 还收不上价格

网友:
想发帖就对了,要坚持,多发帖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
还没有换过CPU的座子

网友:
我也看上 楼主的假负载了  不错

网友:
cpu座一般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