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代码?

楼主(2016-07-07):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是从左边看还是右边看?

网友A:
左边看aa、ac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边看aa、ac代码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呀?

你主要看下跑了多少个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主要看下跑了多少个代码

先是从00然后跑到00b1最后跑到aaac.我是想问最后的aaac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主板卡这个代码我换io好的

网友:
00跑到b1就是都正常的意思,最后跑到aaac是什么呀?

网友:
00跑到00b1就是都正常的意思,最后跑到aaac是什么呀?

网友:
哪位朋友能不能解答下

网友:
哪位高手能指点哈,这诊断卡怎么使用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要是NV桥的问题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我主板是什么牌子的,只晓得是G31。你给我说哈4位的主板诊断卡是怎么用的。

网友:
代码含义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