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PWM调制amc7135驱动三挡调光——紫光灯

楼主(2016-07-07):
DIY PWM调制amc7135驱动三挡调光——紫光灯

DIY 驱动紫光灯 图1

  材料说明:

  单片机是stc15f104e

  led灯是360-370nm的紫光灯

  两颗amc7135并联驱动

  四路无线遥控

  思路:

  用单片机输出频率20khz的pwm波形来驱动amc7135达到调光的作用,用思路无线遥控的其中一路来控制单片机输出三种(100% 70% 30%)占空比的pwm信号。

  电路图原理图

  制作方法/步骤:

  单片机最小系统

DIY 驱动紫光灯 图2

DIY 驱动紫光灯 图3

  四路无线遥控器

DIY 驱动紫光灯 图4

  amc7135驱动

DIY 驱动紫光灯 图5

  紫光led,最大驱动电流500ma。

DIY 驱动紫光灯 图6

  组装起来。

DIY 驱动紫光灯 图7

  30%亮度。

DIY 驱动紫光灯 图8

  对应的电流130ma。

DIY 驱动紫光灯 图9

  70%亮度。

DIY 驱动紫光灯 图10

  对应的电流330ma。

DIY 驱动紫光灯 图11

  100%亮度。

DIY 驱动紫光灯 图12

  对应的电流530ma。

DIY 驱动紫光灯 图13

  制作完成。

DIY 驱动紫光灯 图14

  这个电路也可以把无线遥控换成开关,就是手电筒的驱动电路了。

  接下来是写程序,这个单片机是用内部晶振的12mhz。

网友:
你画的图纸不错,理论深厚,以后要向你学习一下单片机,也搞个diy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