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R2.0 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7-07):
板子是进水板子,刚好是进在板载内存那里,我没工具更换板载内存,只好找一下有没有能屏蔽的,结果找了,有是有,但没说清楚。我今天我直接发一张图出来,按图上的红色改一下就可以!

清楚易懂!我亲自试过。绝对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是其他问题!!

网友:
就是几个跳线,,多跳几回总能对的

网友:
上次试过一回,没有用

网友A:
把电阻改个位就行?收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B:
楼主最好哭讲解一下怎么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这样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啊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判断板载内存那个颗粒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哭讲解一下怎么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这样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啊

就是那几个信号高低电平的组合,。。

网友:
点位找pcbid改电阻位置

网友:
我也遇到半载进水的,显存下面发霉有短路,论坛就同款机器有详细的改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改个位就行?收藏了

是的。。就按照上面的红色地方,改一下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哭讲解一下怎么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这样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啊

就是把两个电阻移一下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判断板载内存那个颗粒坏的

我不会判断,我只是用眼看。。。因为进水的地方刚好是在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