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板号: LA-9641P 1.0开机0.25马上掉电维修。

楼主(2016-07-07):
联想G410 板号: LA-9641P 1.0开机0.25马上掉电维修:1.测试主板上各电电压全无  还发现BIOS被人刷过了
2. 测B+ 对地只有2 于是低压烧机法  仔细观看发现PR324边上两个电容烧黑了 拆掉还是对地了。
3.继续烧机 用手摸板上元件 PQ905下面电容超级烫手 拆掉一个 OK 对地有500多了。
4。上电开机能跑起来 0.6-0.9左右不亮。。
5。找BIOS刷,就OK了。

网友(2016-08-17):
楼主传一个bios啊

网友:
联想G410 板号: LA-9641P 1.0

联想G510 独显LA-9641P BIOS.rar

网友(2016-10-03):
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了

网友:
请问下 这种BIOS需要合成么

网友:
是否会 二次开机 或者开机慢等问题  有么

网友:
OK的BIOS,没有问题 的

网友(2016-11-14):
呵呵 这么看来上一个修的人 是个二把刀啊

网友:
哎 我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触发 0。02掉电

网友:
也没有后续电压 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刷了BIOS还是不行 哎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我以为是二把刀 没事就干BIOS 呵呵 刷了不行再找别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我看看 EC有没有发出后续电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没有后续电压是不是也不开机

网友:
不对 不是说不开 没有后续电压 是不是也是触发掉电

网友:
我记得应该电流会上去啊 这个电流就没上去

网友:
难道就是没有后续造成的 没有好信号

网友:
现在分不好赚,楼主可别骗人。

网友:
我感觉还是BIOS问题 下载下来刷一下试试

网友:
我这个有待机 而且一样开机0.02掉电 也不知道那坏了 没有后续电压 有3、5V  也不知道怎么弄 难道要泡一下时序

网友:
实在没办法 跑时序看看

网友:
我先刷你的BIOS试试 好了点赞

网友(2020-05-21):
捡钱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