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3换屏坑爹经历 一体机换屏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不然太坑了

楼主(2016-07-07):
前几天来了一台B31R3  一体机 屏碎 换屏的 报完价 直接定屏 客户比较急 最好隔天拿  定了个比较近的屏  和原来的不一样 卖家说一样通用的 好吧 第二天装上 开机就闪2次 直接暗屏了
马上换个高压 不暗屏了 但是屏抖 主板还有滋滋声  看来高压也坏了 给客户打电话又加钱顺丰定的高压 第二天装上 一样闪屏暗屏 真是艹了  手里三个高压都不行 只好改显示屏是的通用高压了 很简单 直接插在原来的插口上就行了 开机不闪屏了 看着有点别扭 进系统画面显示不全 装驱动 调分辨率都不行 就是少一块  真是坑爹呀
之前改了好几个高压都可以的 一个高压而已还出现这种情况  过了会 想了想可能这屏有毒
装回客户原来的碎屏 虽然一点图看不到了 但最起码还亮  试了下3个高压全可以用  果断重新从广东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屏 幸好这个客户好说话 又等了好几天 到了货装上 直接OK了
大家以后给一体机换屏尽量还是一模一样的吧 这次把爹坑的不轻  附个亮机图

网友A:
是不是感觉日了狗了,  来回发快递的钱 都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感觉日了狗了,  来回发快递的钱 都亏死了

都是顺丰呀  好几十没了

网友:
哈哈,学习了,有时真不能投机取巧

网友:
学习了,这机器的屏确实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种一体机我们老板收了两个 公司淘汰下来的

网友:
       哈哈哈   被卖家坑了

网友:
换个屏,估计亏了吧

网友:
好顶一个0。。。。。。。。。。。。。。。。。。。。。

网友:
上次修一个神州的一体机,电源丝丝的叫,偶尔能点亮看了下是一个耐压50V的小电容的问题,换了一个,直接点不亮了,又从料板上同一个位置的拆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要调主板上的跳线才支持吧

网友:
屏最好还是买一样的,别听卖家说可以通用,如果出问题亏的还是自己啊

网友:
我 都是 拆显示器

网友:
遇到过很多了  有些不兼容

网友:
以后长点心把

网友:
一体机本来都是换原装的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