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6-07-07):
那个高手给看下这电压对的么?

第4脚19V。。。5.6.7.8没电压

网友A:
保护隔离没过4脚应该8V左右

网友:
适配器模式对,BT+是电池的接口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没过4脚应该8V左右

你看错了吧?  这是隔离管!    BT是电池的意思

网友:
那个第4脚电压多少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吧?  这是隔离管!    BT是电池的意思

那第4脚正常电压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第4脚正常电压多少

不装电池19V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装电池19V是正常的

你的意思装电池了,4脚的电压的就会被拉低么?

网友D:
这个管子是正常的!!适配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装电池了,4脚的电压的就会被拉低么?

还有你看看这个?

Q27的2根3脚是怎么就有电压了?它那个5脚是3V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是正常的!!适配器模式

这电路跑的跑的,蒙了,,不知道该怎么搞了,还有3V5v高端管子都有19V。。。就是3v5v没有

网友D:
公共点正常了,你要查待机芯片的条件和EC的条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正常了,你要查待机芯片的条件和EC的条件了

谢谢了啊 ,,,请问下那个是公共点,,求教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啊 ,,,请问下那个是公共点,,求教学

。。。。。。。。。。。。。。。。。。。。。。。。。。。那你在修啥?公共点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修啥?公共点都不知道

修板子就那几个地方,大概范围都知道,一般也不用图纸,,图纸里面的那些专业东西一点不懂,你就说下呗

网友:
楼主上的说的对,这是隔离管,适配器模式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板子就那几个地方,大概范围都知道,一般也不用图纸,,图纸里面的那些专业东西一点不懂,你就说下呗

楼主修板子难道是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