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客10款雷方向盘按钮(气囊游丝)失灵故障的修复

楼主(2016-07-07):
逍客10款雷方向盘按钮(气囊游丝)失灵故障的修复

故障现象:
  1.最初发现方向盘往左打的方向,喇叭按纽失灵,再往右打的某个位置又正常了。
  2.后来越来越严重,选上下一曲和音量键也陆续失灵。
  3.问题继续下去,安全气囊的信号线也会断掉,出现警报灯亮,即使接好也要到4S店用检修PC消故障码。

基本检修思路:
  1.方向盘转得最多的线路有故障,螺旋电缆即俗称气囊游丝的组件出故障了,需拆解故障组件对线路作进一步的检测和维修。
  2.搞清楚气囊游丝所有信号线对应关系。

检修使用工具:
  1.10号梅花扳手或活动小扳手,拆电瓶M6螺母
  2.T30中心带定位孔梅花内六角扳手,拆安全气囊模块

图一 仅需竖直起来的那把T30的,注意中间要有孔

  3.2.0mm一字批,拆安全气囊模块插头锁
  4.十字螺丝批,拆转向柱下盖和气囊游丝总成固定螺丝(螺旋电缆)
  5.油性记号笔,定位记号用
  6.带19号头可调力矩活动扳手,拆方向盘固定螺丝
图二

  7.0.35-0.7mm塞尺4把,拆解气囊游丝
  8.白光FX-888恒温电烙铁&焊锡丝,焊接螺旋电缆FPC排线
  9.锉刀&细砂纸,把焊点打磨平
  10.带导通测试功能的数字万用表,导线通断测试用

拆解维修步骤:
  0.因未拆过方向盘,故拆前测量记录一下方向盘的转向力为2.8kg,规格为不大于3.5kg。
  车辆放平坦地面,胎压正常情况下,启动引擎预热,水温89℃,拨方向盘摆正前轮,车灯/空调/音响等电器未开启状态,怠速为720RPM(标准值700±50rpm),用弹簧称沿方向盘圆切线方向拉测量方向盘开始转动时的力值为转向力,顺逆方向都检查记录一下。
  1.拆电瓶负极,等待3分钟后继续下一步,所有螺丝顺紧逆松;
  2.用塞尺拆气囊模块固定螺丝圆形盖子*2;

图三

  3.用T30加延长杠杠拆气囊模块固定螺丝*2

图四

  4.用一字批拆气囊接头锁(黄色),拆方向盘控制信号CN M352(黑色);

图五

  气囊模块轻拿轻放,拆卸时人在侧面操作,严防气囊误爆伤人!

  5.拆解过程用记号笔标识定位记号便于复原;

图六

图七

  6.用扭力扳手配19号头拆方向盘固定螺丝(设置扭紧力矩为3.5kgf.m)*1

图八

  7.用十字批拆转向柱下盖固定螺丝*3
  8.用塞尺拆转向柱上盖*1
  9.拆转向锁锁眼盖*1
  10.仅拆松转向柱下盖*1

图九

  11.用十字批拆气囊游丝固定螺丝*2

图十
  12.拆组合开关CN*1
  13.先拆灰色CN(M33),后拆黄色CN(M32),为保证黄色气囊接头牢固不松脱,黄色接头部分被卡在灰色接头的在下面,故复原时则先插黄色接头后插灰色接头;
  14.卸下气囊游丝总成

图十一

网友:
图片配额限制。。无法上传了。。待续。。。

网友A:
推荐加精 虽然和论坛主题不对口

网友B:
方向盘都搞起来了!

网友:
学习了解和确认气囊游丝位置:
  刚拆下来时初始位置标识:白色定位销向正前方
  A.初始位顺时针拧到头,定位销所指位置标识S(最紧处),可拧2 7/8圈
  B.初始位逆时针拧到头,定位销所指位置标识E(最松处),可拧2 3/8圈
  C.从S-E合计可拧5 1/4圈
  15.安装修理好的气囊游丝总成时,必需把定位销顺拧到S最紧处后回转约3圈使定位销与之前标识的初始位置吻合后再安装方向盘(这非常重要!);
  16.气囊游丝FPC排线规格: 60cm长 21mm宽 1.0mm线距 11PIN 同向
  17.依照下图对应信号名用数字万用表导通档测量气囊游丝信号线发现有4组不通,上面接头为M352,下面黄色M32和灰色M33

图十二

  18.然后把气囊游丝大卸八块,断哪里就把哪里接上,用锉刀磨平焊点,再用砂纸抛光,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下面自己看图好了,图顺序有点乱。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这里断了2根线

图十七

图十八

  哪里断了直接焊,结果发现11根断了4根!
  直接焊上比剪断重焊好,磨平焊点,涂少量合成树脂固化绝缘,再涂上润滑脂。若剪断,就不如买60cm*2.1cm 11PIN 的FPC排线换上。或买新的气囊游丝组件换上即可,但不知某宝200以内的是否正品?

图十九

图二十

图二十一

  专门裁减2段电脑机箱里的信号灯的接头线,方便每一针脚的测量导通。
图二十二

图二十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加精 虽然和论坛主题不对口

不存在不对口,,这里就是专门发布汽车电子方面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盘都搞起来了!

专业点嘛,人家叫 气囊游丝 。。

网友:
有多散拆多散

图二十四

量一量FPC线长。

图二十五

有多散拆多散

图二十六

  19.安装完毕后,接回电瓶电源,车窗和天窗需重新初始化。

维修总结:
  方向盘游丝就是一根盘旋的FPC排线,跟随方向盘转动,方向盘上的按钮、按键、开关失灵、安全气囊报警灯亮等故障可能是该部位故障(排线折断、短路等)。

  FPC排线用普通胶带是无法贴牢的,相反很容易脱落造成卡滞。观察断的位置,一处在距离插头M352约2cm处,个人认为是设计存在问题,看蓝色处造成FPC有耳折;
  一处在中间约29cm处,方向盘不时的顺、逆旋转,反复来回折叠造成断裂,则属于正常老化磨损。

  修理之前转方向盘总能听到有卡住的异常音,拆修非常顺畅,异常音消失了,方向盘转向力还是2.8kg。
  修复方法是:直接焊接断点、打磨光滑、涂抹绝缘漆、涂满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