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双系统引导修复工具

楼主(2016-07-07):
电脑双系统引导修复工具

NTBOOTAut(1).zip

网友:
不错  有时间我试一下

网友:
说说使用方法 避免新人不懂

网友A:
这个是不是PE里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PE里的那个

和pe里的功能是一样的,你也可以用pe里的来修复引导.

网友(2017-03-23):
这个还行。。可以

网友B:
效果不理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理想。。呵呵

可以使用自己U盘上的系统引导修复就可以啦,一般都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