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5V输出偏低

楼主(2016-07-07):
电源板12V输出基本正常,但是5V输出不正常,只有2-3V多的样子,把它和驱动板断开也一样。换了5V的电容,光耦,431都不行。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换了50V  47UF的电容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B:
再换个IC。,不行就换板,

网友:
我猜变压器出来的二极管肯定是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50V  47UF的电容吗?

同意,应该换了就好

网友C:
把光偶和431换了试试看我以前搞过和你一模一样就是换这2个东西好的

网友:
有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50V  47UF的电容吗?

没找到这样的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个IC。,不行就换板,

换了IC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50V  47UF的电容吗?

换光耦旁边这个电容干吗,电源板我一点基础也没有不懂

网友:
IC的电压检测脚的电压是多少?先把5V线路上的电容都换了,还有肖特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光偶和431换了试试看我以前搞过和你一模一样就是换这2个东西好的

恩,成功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
换了那个整流管或整流块。

网友:
IC,或滤波电容

网友:
换50V电容,换管理芯片,极少数换开关管,有一种板子,5V到光耦线路上有贴纸,贴纸边上会断线

网友:
换个电原管理芯片试一下。

网友:
这个哟时候真的不好弄 50V电容换一下试一下吧

网友:
整流二极管软击穿,也是这样,电压起不来。

网友:
需要下载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