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保护不过,清零取电池就好了

楼主(2016-07-07):
下午接到一台索尼本本,本身问题是保护隔离不过,一个管子烧了,插起适配器可以过,但是和电池同时用就不行,管子还了还是一样,结果查了很久还是不行,最后在论坛逛了一圈,说取CMOS电池。抱着试一下心态,结果真的是。清零就好了。

网友:
SONY的本子CMOS电池和保护隔离有关系的,没电的话有的会不过隔离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电脑怪问题多

网友A:
修SONY的保护隔离 CMOS是首先要放电的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也是放电好了

网友:
banhaon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SONY的保护隔离 CMOS是首先要放电的

抱着不耻下问的心态,问个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抱着不耻下问的心态,问个为什么

给你简单说下
SONY的保护隔离线路设计复杂 涉及多项保护

在保护隔离的设计中有个很特殊的  施密特触发器  这个电路 不正常会出现锁定
而该线路的供电 是VCCRTC  所以放电公共点正常和这个电路有关

具体找个SONY 的分析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简单说下
SONY的保护隔离线路设计复杂 涉及多项保护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545-1-1.html,说到关键字眼了,这里讲的很详细,好好学习补充补充

网友:
索尼的机器不过隔离的拿到手就是放电

网友:
版主给你分析的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