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三星370R4E的图纸?

楼主(2016-07-07):
求助,有没有三星370R4E的图纸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4245-1-1.html 有个点位图 参考维修吧

网友:
是啥板号,,,,,,,,,

网友:
昨天修一个三星np275也是三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4245-1-1.html 有个点位图 参考维修吧

这个CAD 软件怎么查看 针脚线路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