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0 bios

楼主(2016-07-07):
方正A400 主板是ausu代工的,型号是T14S,主机毛病是拔了主板3V电池 插上直流电自动开机,再插上3V电池能开一两次,在论谈下了好几个BIOS,不行,干脆买一个,花10块,好贵,刷了之后,拔了主板3V电池可以关机,不能开机,淘宝说用原装 芯片,刷了一样,能关不能开

网友:
为什么了!!!!!!!!!!

网友:
为什么了。!!!!!!!

网友:
还没写完,手按错了,接着说,于是查了点位图,lid#低电平,导致不能开机,插上屏上面的接口就有了,按开关可以五开机了,但是关不住,没道 理啊,刚才还可以关呢,电流跑到1.2左右,这不是不过内存吗,把内存拔下来,擦擦装上去,一样郁死了,换换插槽,好了,已经给装起来了,正再测试中

网友:

第一次 发贴,比较简单,

淘宝买的,亲测ok

点位图,有些地方对,

TSICT(.asc).zip

打开点位图软件

网友:
刷 bios好了,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