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不知道怎么修好的一例

楼主(2016-07-07):
联想Z360, 拆机前通电,电流0.001    还以为刷BIOS的机子。拆机量了下VIN 没有19V,BIOS刷不成了。
查到PQ4  19V 过不来,G极也是19V, 拆了PQ10 还是一样, 接着查ACOK

先准备看看充放电芯片13脚

撕开后面的胶纸, 量了下阻值,没有发现问题,

这时候再通电准备测量充当点芯片的一些电压,发现电流表从0.001跳到了0.005、

莫不是 待机出来了?? 测量35V电感, 还真出来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搞不好就是不稳定的问题,准备折磨我老人家反复拆装机了。

想了下最后一个动作是撕了充放电上面的胶纸,再通电就出来了, 难道这玩意虚焊了吗?

赶紧加焊一下,不敢装机, 先这样开着看看客户硬盘里面有没有什么电影,坐等下班吧!

最近经常帮群里的朋友下BIOS, 我的分都没有了, 各位随便赏几分吧!!  家乡又遭遇水灾, 各位给灾区人民加加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道长道长666

网友:
家乡遭受水灾啊,各位给灾区人民加点分啊

网友:
加分啊 我擦

网友A:
厉害啊,看到荣誉版主不打自招了还是防着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看到荣誉版主不打自招了还是防着点好

防着我? 你还真以为你是头像里那美女啊? 需要防着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防着我? 你还真以为你是头像里那美女啊? 需要防着我?

我说防止主板旧病复发想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防止主板旧病复发想啥呢

换个头像,搞得我老人家都想歪了

网友:
的确好得有点奇怪的板子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运气也好

网友:
湖北人民啊,生活在水生火热的地方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虚焊的。。。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   已加分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啊,,,

网友:
充电芯片虚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头像,搞得我老人家都想歪了

想的歪才会歪的多往好的方面想想

网友:
  膜拜是 这就是高手的维修思路

一般人来说 机器正常 会装机 …… 加分了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有些机器拿到手莫名就好了  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