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被雷击维修笔记(TL-R860+ TL-WR741N TL-WR840N)

楼主(2016-07-07):
路由器被雷击维修笔记(TL-R860+ TL-WR741N TL-WR840N)

【转载整理,来源网络】

  各位大侠好,小弟民间菜鸟,本着对电子的爱好,经常搞些玩意修修。最近这边雷雨天气太多。上周偶遇雷电,家中和邻居家的路由器都被雷击。小弟我就都拿回来,捣鼓着修修。这才度娘到此,本想看看有没有大侠维修记录或是指点一二,但大部分都是刷程序,因为路由器现在家用的一般都很便宜,也没值得修的必要。哈哈,我也是爱好捣鼓。所以就试着修修,买了些配件和cpu。修不好也就扔了。没想到修好2个,1个未修复。现在废话不多说,选取其中一些细节吧。给各位分享一下;言语有啥不对的地方,忘请谅解。

路由器:TL-R860+ 8口路由器
  故障:雷击后,上电灯(全微亮、全闪)
  更换部件:
  1. 88e6218-LG01  应该是cpu吧,我度娘了资料,主要功能带4电口、带wlan口、带flash借口、内存接口等;

图一

  2.电口接插件与网变中间的 3个电阻(每个网口都有这么3个电阻 我用的是0402 贴片 75欧姆);

图二

图三 TL-R860

  维修工具:热风枪、936b焊台、数码显微镜;
  维修过程:首先拆开路由器后,用万用表量 都是 网络接口和网变中间的几个小电阻被雷击穿,每个电口至少有一个坏的;先把坏的电阻都换成好的,用的是0402贴片75欧姆电阻;插上变压器后,感觉灯比较暗,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几个模块的总供电输出,发现9v供电都只有1v多点,起初怀疑是供电被雷打坏了,后来采用割线法,发现是由于88E6218-LGO1 引起短路,用热风枪焊下模块后,电压回升正常(正常3.2v、2.5v、1.5v左右)。
这个路由器有2个网络模块88e6060和88e6218 分别管理4个电口;

图3-TL-R860-2 88e6060-RCJ1
  然后换了88E6218-LGO1 模块,故障排除;(小弟风枪用的不好,焊接88e6218-LG01还是直接用电烙铁,用的脱焊。哎这针脚还真多啊  )

图3-TL-R860-1 更换下来的88E6218-LGO1

路由器:TL-WR840N   4口无线路由器
  故障:雷击后,上电灯(LAN口灯全ok、wlan口不能得带ip地址,无数据接收)
  更换部件:
  1. AR9341-AL1A   主要功能带4电口、带wlan口、带flash借口、内存接口、集成无线功能模块等 ; (焊接这个本不报希望,应为这个芯片无引脚贴边cpu,没把握。居然焊成功了。)
  2.电口接插件与网变中间的 3个电阻(每个网口都有这么3个电阻 我用的是0402 贴片 75欧姆);
  维修工具:热风枪、936b焊台、数码显微镜;
  维修过程:首先拆开路由器后,用万用表量 都是 网络接口和网变中间的几个小电阻被雷击穿,每个电口至少有一个坏的;先把坏的电阻都换成好的,用的是0402贴片75欧姆电阻;插上电源后,连接电脑后,4个lan口都能正常使用,也能登陆路由器内部进行设置,就是wlan口得不到动态ip(这里我直接用的是动态ip收地址);起初怀疑是网变坏了,买了几个网变,换了发现不是网变的问题;查了线路,waln口直接由AR9341-AL1A  进行管理,直接焊下cpu换上,上电后,登陆路由器,能正常获取动态ip;故障排除; (焊接这个本不报希望,应为这个芯片无引脚贴边cpu,没把握。居然焊成功了。)

图六 修好的TL-WR840N界面

图七 修好的TL-WR840N WAN获取地址

路由器:TL-WR741N   4口无线路由器
(这个未能修复成功,原因是估计我的焊工不到位,要么cpu是坏的 )
  故障:雷击后,上电灯(LAN口灯1和2全亮,3和4不亮但是插网线得不到ip地址、wlan能得到ip地址,无线还能继续使用)
  更换部件:
  1. AR7240-AH1A   主要功能带4电口、带wlan口、带flash借口、内存接口、无无线功能模块等

图四

  2.电口接插件与网变中间的 3个电阻(每个网口都有这么3个电阻 我用的是0402 贴片 75欧姆);
  维修工具:热风枪、936b焊台、数码显微镜;
  维修工程:这个我没有修复过来,呵呵。原因我分析2个:1.我焊工不行,温度没控制好把新cpu换坏了;2.要么这个新cpu也有问题;我这就不多些了;

图五-1

图五

维修总结:
  对于第一次维修路由器,修好2个,也算值了,总要的是了解了内部结构。对于三个被雷击坏的路由器,都是cpu和网络进线和网变中间的连接电阻被雷击坏。本以为网变坏了,现在发现网变不容易坏。不知道网变坏了会是怎么一个故障现象。呵呵。

下面是一些雷击后易损元件的图片:
八 雷击坏的电阻

图九 雷击坏的电阻位置

图十 雷击坏的电容

图十一 手工焊接IC引脚

(完)

网友:
你修这个是好闲呀

网友A:
不错涨见识,有一个坏的拆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涨见识,有一个坏的拆开试试。

可以测试性的修一下

网友:
你是要有多闲才会修这个

网友:
如果网络变压器坏    一般都是插上线是没有反映的

网友:
IC焊接的好漂亮

网友(2016-11-18):
网变坏会没办法获取IP,有时偶尔会能获取但不正常。

网友(2017-01-17):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分析条理清晰

网友(2017-02-28):
不错,修好还能再用用,

网友B:
cpu坏的还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坏的还真多啊!

楼主真有研究的精神啊,连主控芯片也不放过

网友:
我居然看完了,哈哈。好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