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4进水不开机,连USB充电机子会发热,但不显示

楼主(2016-07-07):
华为麦芒4进水不开机,连USB充电机子会发热,但不显示,用拆机其它电池连接能开机,什么原因,求大神!!!!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电池进水烧坏了

网友:
先拆机,检测主板充电电路是否有异常

网友B:
说明白点好吗,是能开机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白点好吗,是能开机还是不显示。

机子故障:连充电器充电时充电提示灯会亮10秒(不显示充电),然后充电提示灯就不亮了,也充不进电。但用手摸CPU处会发热。换一块电池上去能开机,但充不了电,同时插SIM卡后CPU外机器热,耗电很快很快,50%电几分钟就报红了,不插卡耗电和发热都正常。PS:机子耳机从插口处进过一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进水烧坏了

机子故障:连充电器充电时充电提示灯会亮10秒(不显示充电),然后充电提示灯就不亮了,也充不进电。但用手摸CPU处会发热。换一块电池上去能开机,但充不了电,同时插SIM卡后CPU外机器热,耗电很快很快,50%电几分钟就报红了,不插卡耗电和发热都正常。PS:机子耳机从插口处进过一点水。

网友:
应该是充电IC或USB控制管坏了。

网友:
学修手机啊!!!

网友C:
有没有查查漏电

网友:
先用油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查查漏电

不修了,自用机,买了块板换上算了

网友(2016-09-03):
拆机看主板,估计是进水导致外设有电路短路。极有可能是充电电路上的MOS管

网友:
呵呵, 过时了就直接换吧 进水的东西不稳定,

网友(2016-10-19):
电池坏了,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