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31

楼主(2016-07-07):
ACER   V5-431  不触发  待机电流0.047   微短路  拆机检测3V5V无电压    管理芯片微热   经测量各线圈无明显短路    果断把虑波电容换  上电测试ok

网友:
怎么不上图看看了。上图加分

网友:
宏基4750  4752滤波出问题的挺多  拿到宏基主板不触发之类的可能首先下手的就是待机滤波了

网友:
这种故障没示波器情况下可以并个台式电容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