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翔升A58C V2 屏幕档99

楼主(2016-07-07):
  一个朋友说电脑开不起机,主板型号 我拆主机一看主板全是油污,他说电脑与厨房很靠近,难怪这么多油。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屏幕卡99一般是档外设,于是我就清理外设相关的元件。完毕后不档外设了,心理一想这么好解决?

于是把拆下来的主板再装回主机,再开机居然还档99,什么鬼,刚才不是好好的吗?经过一番检测发现只要一插硬盘就档99,
还有这板子进BIOS不是按DEL键,而是按NUMLOCK数字灯键进入,问了相关学友,说要换南桥25M晶振。我是没什么维修经验的小白,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档99好多人认为是PS2接口有问题,我也有怀疑,因为正常是按DEL键进入,怎么变成按NUM键进入了,想刷下BIOS,官网坑爹下不了。
二是插SATA就档99,已经排除了硬盘与线故障,SATA接口估计有问题,查了25M晶振两端电压分别是1.6V,1.62V。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神支援

网友A:
我上次和你有过一样的问题我换时钟芯片好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和你有过一样的问题我换时钟芯片好了 楼主可以试试

这板子是单桥的,没有独立时钟芯片,在桥里哦

网友:
小白来学习的,这种奇怪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呢。等着答案……

网友:
问下广大的维友,有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有就麻烦提供下

网友B:
估计硬盘出现严重坏道,换硬盘,不然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硬盘出现严重坏道,换硬盘,不然就是南桥了

已经排除硬盘与数据线了,在别的电脑测试是OK的。难道不会是与桥相连的元件导致的吗,桥一般好少坏吧,没图纸也不知道SATA模块与哪些电路相连

网友B:
恩,兄弟修好说一下,我也好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兄弟修好说一下,我也好知道是什么情况

现在没什么思路了,只能先把电容电阻乱戳下,发现有几个822的排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但没图纸,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打欧姆档阻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什么思路了,只能先把电容电阻乱戳下,发现有几个822的排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但没图纸,不知 ...

不接硬盘可以进PE吗,多测量桥与硬盘的耦合电容,还有硬盘接口处的供电>找一张类似的图纸参考

网友:
找个BIOS 刷着先

网友:
没有BIOS,官网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硬盘可以进PE吗,多测量桥与硬盘的耦合电容,还有硬盘接口处的供电>找一张类似的图纸参考

耦合电容打值都正常,硬盘接口有12V供电,想刷下BIOS,不知道从哪里下,官网下不了,图纸不知道找哪张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