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nuc qs77芯片组短路

楼主(2016-07-07):
cpu板载3代,10*10主板。通电测的有一个大电感短路,接mos管的那端正常,另一端短路,大片小电容短路,cpu旁边3个小电感也断路,现在我把那个大电感拆掉了,能通点吗?,接下来该怎么测试?,主板加电触发到1a后掉电再自动触发,循环。小白一个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很多板载CPU的阻值都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板载CPU的阻值都很低的,

那该怎么做?

网友B:
板载CPU阻值都很低的,换的话很贵一般不考虑换CPU

网友:
上图说话。。那个电感是哪路供电,CPU旁电感对地不绝对为0就先当他是好的,主修短路的那个。

网友C:
有的板载CPU 测量上面的有几颗电容是短路的 阻值为零是正常的

网友D:
cpu和显卡阻止都很低,不一定是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板载CPU 测量上面的有几颗电容是短路的 阻值为零是正常的

那该怎么做,看情况是cpu少了一路供电,对地值几接近与零,那就还考虑是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和显卡阻止都很低,不一定是短

那该怎么处理

网友D:
你这个电流到1a快该亮机了,刷下bios吧,不行再根据图纸查查所有供电出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流到1a快该亮机了,刷下bios吧,不行再根据图纸查查所有供电出全没有

这个BIOS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流到1a快该亮机了,刷下bios吧,不行再根据图纸查查所有供电出全没有

救命啊,越修越坏了,不触发了。安开机电流只能到0.20a就掉电了。电源芯片95836但前缀不是is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CPU阻值都很低的,换的话很贵一般不考虑换CPU

越修越坏了,不触发了。安开机电流只能到0.20a就掉电了。电源芯片95836但前缀不是isl。 测量电感旁的电压待机状态3v,5v 1.3v都有,之前触发后剩余4个电感三个出电压1.几v  另一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和显卡阻止都很低,不一定是短

越修越坏了,不触发了。安开机电流只能到0.20a就掉电了。电源芯片95836但前缀不是isl。 测量电感旁的电压待机状态3v,5v 1.3v都有,之前触发后剩余4个电感三个出电压1.几v  另一个没有,对地值直接为零

网友E:
通电怎么测短路?你电流都上到1A了  还查什么短路?来回掉电 你不如查查3大件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电怎么测短路?你电流都上到1A了  还查什么短路?来回掉电 你不如查查3大件和bios

断电测试的短路,通电测试有一组供电没电压,拆过mos管,昨天突然启动过了下(当时cmos电池装反了),后面改过来后,通电触发到0.2a掉电。有时候又能像最开始那样触发到1a掉电。待机时测试电感3v ,5v,1.3v都有  ,触发cpu旁边3个电感有1点几v电压。但是还有一个大电感一直没有电压出来 (与他一样大的电感待机时有1.3v电压,总共2个),电源芯片是9583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电怎么测短路?你电流都上到1A了  还查什么短路?来回掉电 你不如查查3大件和bios

现在安装上内存,触发后开机稳定在1a电流,不掉电了,但是不显示,之前那个电感还是没有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