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触发保护

楼主(2016-07-07):
GA-H81M-DS2 触发保护

网友A:
你拆开p4看看还保护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拆开p4看看还保护不

是没插 P4 的      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插 P4 的      保护

那就IO那边问题了你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8的板都开始修了吗?

网友:
可能又是IO的电压检测引脚故障,或者打各电压的阻值

网友:
那就IO那边问题了你换个IO试试看

网友B:
PCH 桥上的电容全短,

网友:
IO的电压检测引脚电压偏高所致.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H 桥上的电容全短,

桥短路了 ?    我就修过一块华擎的 : 不过内存  ,刷BIOS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短路了 ?    我就修过一块华擎的 : 不过内存  ,刷BIOS 好的

BIOS ???  桥上量了 电容全短呀

网友D:
8的板子还没遇到过呢。我这里6的很多,也是很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的板子还没遇到过呢。我这里6的很多,也是很头疼……

6系列的  我都做料板了 。。。 7系列以上的修修。。6系列 的 你去看看咸鱼  卖的很便宜

网友:
你测了各关键点电压阻值了吗,看看哪个电压短路,现在我专修V星的板,你看一下是不是完全短路,5一10政很多是那种贴片电压滤波电容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系列的  我都做料板了 。。。 7系列以上的修修。。6系列 的 你去看看咸鱼  卖的很便宜

楼主哪里的,料板卖吗?

网友:
值是多少?你就说短路,现在的桥值都很低的!

网友:
桥短路,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8一般还都在保修啊,还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 桥上的电容全短,

桥没那么容易坏,别灰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6系列的  我都做料板了 。。。 7系列以上的修修。。6系列 的 你去看看咸鱼  卖的很便宜

品牌成色好就搞搞,太次个人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

网友:
估计又是电压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 桥上的电容全短,

桥的供电有短路的呀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如果是桥四周的都短,那就好了,不用修,直接换板。

网友:
查看各路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的,料板卖吗?

不卖啊  。。。留着自己用

网友:
这个主板还在保修,可以保4年的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挣分的 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6系列的  我都做料板了 。。。 7系列以上的修修。。6系列 的 你去看看咸鱼  卖的很便宜

是啊,6系列的太垃圾了,比G41还不如

网友:
保护后能否再次触发,如不能再次触发就是有短路了。

网友:
测下桥供电有短路吗 H81 桥坏很多的 或是测下内存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h81的不是都在保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品牌成色好就搞搞,太次个人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

我自己在外面收的板子 都修好了  没返修的 。。。。别人 在外面收的   拿到我这里修 。说来惭愧  ,,就没有修好过。。各种问题

网友:
SR177本来就容易坏,很正常的,特别是垃圾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在外面收的板子 都修好了  没返修的 。。。。别人 在外面收的   拿到我这里修 。说来惭愧  ,,就 ...

量不够大吧,可能都是疑难杂症都跑你那去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有没短路。

网友:
81很少修到  修到修好的都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看看触发电路。

网友:
烧鸡试试哪里发热。桥坏了就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