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新方法,保证不掉锡,不粘锡,不爆芯片,不鼓包,保证跟买来时一模一样

楼主(2016-07-07):
此贴主要是对给新手提议和学习的方法,也许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当然对新人绝对是有帮助的,老前辈勿喷。
第一准备工具:BGA,风枪,烙铁,钢网,吸锡线,显卡或者桥一片,助焊膏,捻子,植株台,松香。
因为我是小小白,这个发帖不会排序和插入图片,望体谅,但是步骤和方法我会写的很清楚。
第二,将要值球的桥放在值珠台在,用烙铁将松香融化滴入桥中,用烙铁轻轻的在桥上托动。记得千万不要施加外力在烙铁上,就是烙铁本身的重量在桥上拖动借用松香的润滑将桥上的珠吸掉多的。烙铁的温度在450度左右。
第三,桥上的锡吸的差不多的时候,时间就是30秒左右,将吸锡线放在桥上,将多余的锡吸收,使桥的平面整洁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凸起来的小珠。同样将烙铁放在吸锡线上,不要加入外力,使烙铁的本身力量和轻轻的拖动吸吸纸。时间也是30秒左右。
第四,将托平的桥 表面洗干净。用洗板水将桥洗干净,检查是否有凸珠。如果有,用吸锡线轻轻的托动一次。
(这里要强调一点,一定要注意不要施加外力,因为会导致你的桥刮花,时间不宜停留是因为会导致你的珠会掉点。)
第五,将洗干净的放回植珠台,找到相应的对角点,选择两个点,用助焊膏轻轻的抹一点在对应的点上,记住千万不能抹好多,只要一点点。选择相应的珠放在对应的位置,对角一边一个。
第六,用风枪对着刚刚放入的珠上面吹,此时的风枪和珠的高度是1公分左右,停留的时间是4秒到6秒,眼镜测着看,珠塌下去便可。对应的角也是这样。此时的温度是410左右,风速是3挡。
第七,将合适的钢网放上去,找打到刚刚对应的点放平整来。刚刚做的第六步和第五步就是为了能使钢网固定。如果是平整的将钢网取出来,将助焊膏抹在整个桥上,记住只要一点点,如果你把握不住什么叫一点点的话,我教你,最好将膏抹在手指上,然后用用去抹桥上,这样你总可以感觉到那边多,那边少吧,记住只要薄薄的一层,因为厚了会跑珠的。
第八,将相应珠放在钢网上,然后用手轻轻的抹珠将珠对应在钢网里,如果你怕手会碰到钢网导致钢网会 一边高还会一边歪了,就用镊子轻轻的压在钢网上。完后记得要植株台周边的多余的珠清理干净。
第九,用风枪离钢网5公分左右,吹至15秒左右,给钢网预热。好多人第二次用钢网会发现钢网变形了,就是这一步省略了。之后将风枪慢慢的靠近钢网,此时的高度是1公分左右,温度是410左右,风速是3档。时间吹至8秒钟,记得要循坏的吹而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手腕要打圆圈的吹,反复的来三遍。确认钢网和珠连再一起了就可以。
第十,将钢网连在桥上后,用镊子夹住桥和钢网,取出植株台,放在BGA上,BGA上放一块废的板子,将桥放在板子上,开启BGA,上风调制240度,然后看到锡闪亮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如果没有闪亮最多停留4秒钟必须停止,不然会爆芯片的。
第十一,等待冷却后,用镊子将钢网和桥取出,在抹点助焊膏在钢网上,抹一点就行,好多人不用BGA植株的高手也可以植好球,但是用BGA的好处就是不会掉锡和连锡,而且取出来的钢网,珠不会东倒西歪而且很圆润。抹好后继续放在BGA上重来一遍。看到锡闪了后立马停止。
第十二,冷却后用镊子取出来放回植株台上,然后用风枪对着钢网吹,距离是4公分左右,温度是410,风速是你3档。用另一只手拿镊子,轻轻的动一下钢网,钢网要是能挑起来,就慢慢的镊起来,要是不能继续吹一会,记住吹的时候手腕是打圆圈的吹。
第十三,钢网取出来后发现有一两个珠连在钢网上,然后要补回去,这个时候你补回去的时候很简单,你会发现珠不会跑,不会连锡,因为你的助焊膏不多也不少。在补珠的时候,记得风枪一定不要停留在一个位置,是要打圆圈的去吹,俗称螺旋风。
以上就是植株的步骤和方法。可能不会对每一个人有用,毕竟每个人的思考不一样。本人小小白,曾经报废过好多桥和显卡,多数就是掉珠后,补回去的时候吹的时候不是会连锡就是鼓包。发现这个方法后 ,再也没有报废过。因为本人小小白还在学习中,这个照片暂时还不知道怎么上传,这里一直提示您今天的上传次数超过最大。搞得我一直不能上传照片,望君体谅。学习之后以后发帖都发照片。
望君植球成功,早日成为合格的桥工
本人小小白,望各位前辈不要嘲笑。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如果对你有用,望君能加点分,加分不减分。小白需要分。

网友A:
可不可以加我QQ1850675986  ,有空的话语音教教  共同甲流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加我QQ1850675986  ,有空的话语音教教  共同甲流学习

你的QQ设置了问题 你还是加我的吧8746146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QQ设置了问题 你还是加我的吧874614629

好的,今晚加你,希望能共同进步,

网友:
在论坛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有植株的方法介绍今天特意写了一篇,希望对新手有用!

网友C:
楼主做主你这方法对你来说很好 但感觉你这方法太烦了 又要风枪吹几次 又要上BGA两次 有点累了 直接风枪吹两次就OK 第一次上珠连钢网吹 锡化了 取钢网  冷下上焊膏在吹一次吹正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主你这方法对你来说很好 但感觉你这方法太烦了 又要风枪吹几次 又要上BGA两次 有点累了 直接风枪吹两 ...

你的事简单我也尝试过但是很容易掉珠而且抹了助焊膏之后珠子很容易连锡

网友:
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这些资料对小白很重要我已经抄下来了谢谢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没植过,不过烙铁真要调到450度?

网友:
我尝试过用钢网一起加热,锡珠没有很好的排列卡主钢网,钢网不好拿出来。。

网友D:
楼主你用松香植球的吗。感觉有点不是很好吧

网友E:
好麻烦的说,不用你这么麻烦。一样植的很好。

网友F:
给你加分了  整理资料辛苦

网友G:
能看到楼主是用了心的,分享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值得鼓掌,2分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看到楼主是用了心的,分享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值得鼓掌,2分送上

谢谢打这么多字好累的有些人都不懂 这就是技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加分了  整理资料辛苦

谢谢了 懂得人就知道 不懂就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麻烦的说,不用你这么麻烦。一样植的很好。

方法不一样  思路不一样  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松香植球的吗。感觉有点不是很好吧

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