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6-07-16):
来自: 广东茂名 来自 广东茂名
你这个故障 不一定在VTT这里技嘉后面的板子 带U强制上电 是没有主供电的 你不上U 强制上电 有电压 那么 应该VTT供电部分没问题
带U强制上电 SLP_S3 记得是低电平 关闭了桥和PLL CPU的供电
而VTT的供电又是受控于PCH 所有也被关闭了
大概是这样吧
技嘉H61M 的板 主要还是多留意 三级管子 BIOS芯片 等坏的比较多 |